还没得飞电机轴心就歪了一个

楼主(2014-03-05):
就这种样子回影响平衡嘛?
还没得飞这个电机就轴心歪了 ?sharefrom=iphone

这个电机可以换轴心嘛 还是得买过一个了

这个电机可以换轴心嘛 还是得买过一个了

电机这个几米是干嘛的

电机这个几米是干嘛的

网友:
电机有问题

网友A:
这个机米螺丝是锁紧外转子与电机轴的
你把外转子拔下来看下里面的轴是不是弯的要是里面的轴是弯的可以换个
外面的转子头弯的也可以换就是不知道DJI有没有配件了
对了DJI的这个电机与飞越自己家的无刷是一模一样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米螺丝是锁紧外转子与电机轴的
你把外转子拔下来看下里面的轴是不是弯的要是里面的轴是弯的可以换 ...

噢?拔得下来的?咋我今晚拔不得的?还和飞越哪个电机一样?!什么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拔得下来的?咋我今晚拔不得的?还和飞越哪个电机一样?!什么型号?

Tarot 2212/920KV TL9013 和这个型号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rot 2212/920KV TL9013 和这个型号是一模一样的~~

效果都一样吗 还是哪个效率好些动力方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都一样吗 还是哪个效率好些动力方面呢

感觉都是一个厂做的  就颜色和上面的商标不一样~~别的区别真没感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