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遇到点小瓶颈了,求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4-03-05):
飞了4个月的直机,正倒飞所有航线都飞出来了,倒飞逆时针的头对地和尾对地刷锅也飞出来了,然后猛练了3天的自旋刷锅,发现好难啊,慢自旋还好,但如果自旋速度快了后右手完全跟不上,总感觉差点什么似的,请问各位是先练自旋翻还是先练自旋刷锅,如果练会自旋翻的话对自旋刷锅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A:
基础练习不够。。。很多瓶颈都可以考大量练习基础飞行就能突破!

网友B:
很羡慕弃固从直的模友,难为我们一开始就只有直机,一点舵面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础练习不够。。。很多瓶颈都可以考大量练习基础飞行就能突破!

看来也是,要加强基础练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羡慕弃固从直的模友,难为我们一开始就只有直机,一点舵面都没有

我不会飞固定翼啊- -练不会固定翼来飞直机的

网友C:
楼主天才啊,4个月就到这个地步了,看来飞行小时不短啊,模拟器练吗?真机炸过几次?调机遇到过麻烦事吗比如,震动,金鱼尾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天才啊,4个月就到这个地步了,看来飞行小时不短啊,模拟器练吗?真机炸过几次?调机遇到过麻烦事吗比 ...

模拟器必须练的,天天练,在家电脑练,出差手提练,我一般是在模拟器飞熟练了上450,450熟练了就上X5,X5熟练了就可以上更大的机了,目前450炸了有三四次了,X5小炸了一次,调机比较简单,哪里坏了换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必须练的,天天练,在家电脑练,出差手提练,我一般是在模拟器飞熟练了上450,450熟练了就上X5,X5 ...

哎,就说是吧,你飞行小时肯定不短

网友:
楼主天才,四个月就都会了!

网友:
高手都勤奋

网友:
重新练习四面悬停和自旋悬停

网友:
天才源自勤奋啊

网友:
已经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