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050配用高频头的问题

楼主(2014-03-05):
订购的6050正在路上,现在想改用D7E控,现咨询下各位D7E控应该配用那型高频头才合适

网友:
A7105  航模店有单买的

网友:
7e配A7105这个高频头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A:
有高频头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设置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高频头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设置参数。

不需要  geli的固件有flysky的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高频头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设置参数。

参数哥这里有,改好了不行可以找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  geli的固件有flysky的协议

必须要重设参数,给力的参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要重设参数,给力的参数不行!

了解,了解

网友C:
到手了吗?改好了吗?

网友D(2014-04-04):
引用 网友C:
到手了吗?改好了吗?

能给一份参数吗?谢谢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给一份参数吗?谢谢额

我会发个帖,专门讲这个事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会发个帖,专门讲这个事情。

期待哦。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6050的NM/RM键,这个键是用来切换“舵面自动回中”的。

按下这个按钮:
响一声的时候,打舵后松手,舵面自动回到中位。
响两声的时候,打舵后松手,舵面任然保持原状。

用了D7E的控以后,没有这个按钮了,应该如何切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期待哦。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6050的NM/RM键,这个键是用来切换“舵面自动回中”的。

这个功能是厂家自己搞出来的,高手飞从来没人用这个!D7E此功能自然缺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是厂家自己搞出来的,高手飞从来没人用这个!D7E此功能自然缺失!

缺失以后是什么结果?

舵面一直默认自动回中?还是默认保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缺失以后是什么结果?

舵面一直默认自动回中?还是默认保持?

刚和厂家客服交流过,是默认自动回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