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70涵道,上4S 3300还是6S 2600?

楼主(2014-03-05):
单70涵道想先玩下F9F-2,不知道一般70涵道上4S还是6S,飞行时间和激情哪款结合的比较好

网友A:
要看你选择的涵道,有的涵道支持4S,有的涵支持6S,购买涵道的时候一定要问清卖家。飞行时间和动力二者没多大差别,我买了航域的4架F-18,自己留一架飞,其余的送给身边的朋友了,他们都是用4S 2600电池。唯我用的是6S 2600的电池,飞行时间和动力基本没什么区别。只是我用的是70台湾龙卷风全金属涵道,声音那是他们没得比的。

网友:
F9F-2建議使用6S

网友B:
70涵道4S 3000-3300的好点,重心更好搭配,速度也可以了。

   老丁

网友C:
最求速度,暴力飞行,建议用6S ,飞的爽。 要控制重量 飞的温柔,可以用4S 这个飞机,关键是电池舱能否放的下6S 的电池? 一般的70涵道都是为了4S 电池设计的,但是趋势都是用6S ,动力更强劲。

要追求飞行时间,就要看涵道的效率。  用4S 和用6S 飞行时间差不多是因为,6S 动力更充沛了,但是电流也更高了,同时重量也增加了。s

最终看你选择什么样的涵道和手头用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求速度,暴力飞行,建议用6S ,飞的爽。 要控制重量 飞的温柔,可以用4S 这个飞机,关键是电池舱能否放的 ...

谢谢SANY,准本开始玩70涵道,手头无设备,全部开始配,所以问清楚,不折腾,一次就到位!

网友:
楼上分析的精辟,不过建议70还是4S比较合适,6S是爽80 90的,飞机的重量很关键。

网友D:
我觉得6s。或者3s好。
以后你要上90  电池就通用了。
我目前没有4s电池,要么3s要么6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6s。或者3s好。
以后你要上90  电池就通用了。
我目前没有4s电池,要么3s要么6s。

有道理,我已经入手了几块花牌6S 4200电池,但是飞这种单70机也不合适啊

网友:
是蓝岱的吧,你要上6S的才合适,蓝岱的像真机很重,4S带不太起。

网友:
6S飞起来会更爽

网友E:
又进來了,看了那麼多回復,還是建議用6S
一般人自然認为70mm用4S好,但你要看用在哪款飞机吧!
我很喜欢藍岱的飞机,可以说泡沫函道机我几乎只飞藍岱的
我飞藍岱70mm都用6s 4000mah,是有点大了,你的6s 4200也嫌大了,最好是6s 2600-3000mah左右比較適当

网友:
6s 2600

网友A:
不用多想70涵道6S才是正道.64或以下用用4S还凑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0涵道4S 3000-3300的好点,重心更好搭配,速度也可以了。

老丁最近手里有什么好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进來了,看了那麼多回復,還是建議用6S
一般人自然認为70mm用4S好,但你要看用在哪款飞机吧!
我很喜欢 ...

感谢,一般蓝带飞机,6S2600电池能放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多想70涵道6S才是正道.64或以下用用4S还凑呼.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一般蓝带飞机,6S2600电池能放下吗

我放的是6s 4000mah,自己用木板墊了一個平台(一片木板,兩头用热熔交黏住,你若用2600mah,搞不好不須墊)

网友:
飞机的重量很关键。h很多时候电池增加的动力就被他自己的重量消耗得差不多了//

网友:
直接上6S

网友D:
我用4200,3s,高kv高电流飞单70
2个串联就可以单90

你可以单2600,6s,并联5200飞90涵道

买4s反而尴尬呢

网友:
如果楼主有暴力倾向,强烈建议上6S!
我的小歼十,厂家原配是3S/64、70或89涵道,我改装成6S/90涵道,哇。。。。。那个动力吓人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最求速度,暴力飞行,建议用6S ,飞的爽。 要控制重量 飞的温柔,可以用4S 这个飞机,关键是电池舱能否放的 ...

哥们不对吧 6S 电压大了 电流应该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丁最近手里有什么好飞机?

现有的90涵道 毒蛇.105涵道的J-10,马上上市的有75涵道的J-10和105涵道阿凡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不对吧 6S 电压大了 电流应该小吧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4S...如果真想一步到位还是6S 起码电池为以后换90涵道做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4200,3s,高kv高电流飞单70
2个串联就可以单90

8S

网友:
8s,市面上的90.105涵道主流6s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哥们不对吧 6S 电压大了 电流应该小吧

电机功率相同的时候,电压高了电流才会减小。对同一个涵道来说,当然是电压越高电流越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选择的涵道,有的涵道支持4S,有的涵支持6S,购买涵道的时候一定要问清卖家。飞行时间和动力二者没多 ...

航域的这款70F18,用6S 4000的电池会不会太重了,电池仓放的下不?重心合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机功率相同的时候,电压高了电流才会减小。对同一个涵道来说,当然是电压越高电流越大……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航域的这款70F18,用6S 4000的电池会不会太重了,电池仓放的下不?重心合适不

域的70涵道F18电池仓放不下6S   4000的电池,我放6S  2600的刚刚好.

网友:
建议用6S

网友:
kv2750电机,配5叶浆

网友:
6S动力肯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