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血祭了我儿子。还好媳妇儿没事儿。

楼主(2014-03-05):
首先先给各位正在玩apm,或者即将玩apm的朋友一个忠告吧。或者当我自己犯二吧。

在调试阶段我的我apm用笔记本供的电。一定要先把电调的电断了后在断apm的电。如果先断apm即使飞机已经上锁。
在你断电的一瞬间电机会突然以最高速启动。大概会持续3秒左右。算了不多说了。看看我儿子吧

网友:
上当了,还坐了沙发

网友A:
谨记调试时候须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谨记调试时候须卸桨!!!

这我知道。但是没降感觉不到电机的状态。。没多少经验

网友B:
我有飞好几台APM机机,重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应该不是APM问题吧,断电了怎么还会给电调信号?如果不是APM给的那会是哪里?
高手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飞好几台APM机机,重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应该不是APM问题吧,断电了怎么还会给电调信号?如果不 ...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电机被直接供电了吧。。

网友C:
小心点好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断电时电机不会转的

网友:
看到后面有航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电机被直接供电了吧。。

电脑接USB调试,飞机不能上电,否则有烧毁APM的可能。给飞机上电调试,必须用数传,这都没搞懂?

网友:
后面还真有一个航母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都没有遇到,就楼猪遇到了,只能说明楼猪人品有问题。

网友:
1、多轴不是玩具,安全第一。
2、无论你用什么飞控,无论你在室内还是室外,接电脑调试时务必卸掉螺旋桨!!!APM飞控的国外和国内教程都有这些安全警示的!!!
3、USB是带不动螺旋桨的,楼主您违反规则,接USB调试没有断主电源。

哎,楼主全责,谢谢您的警示。

网友:
安全第一呀

网友:
又见小白

网友:
媳妇是谁啊,

楼主:
我的电调是蜘蛛,不给apm供电。我也没加5v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心点好

恩恩。。小心低挡不住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