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干扰问题,大疆技术进!!!

楼主(2014-03-06):
精灵2前几天把所有东西全陪齐了,可是装上图传OSD,屏幕上有水波纹。起初没太在意,但是装好后去试飞一下,起飞后离地5米左右开始闪屏,以为是有干扰。但是换了空旷的场地周围500,米内绝无干扰情况下,还是问题依旧。请教各位老鸟和大疆技术,这是什么原因。
今天又拆开接线,1.把OSD去掉,图传直接发射信号还是有水波纹。所以可以排除是OSD干扰。
2.换了块显示器,水波纹依旧存在。
3.图传接收机远离显示屏,水波纹依旧存在。
4.图传接收机、显示器、遥控器全部都有一段距离,水波纹依旧存在。
5.图传也单独测试了,接狗和摄像头,实验良好,图传绝对没有问题。
综上所述,现在只怀疑是云台干扰了。烦请各位老鸟或者有同病相怜并且解决的哥们,给小弟指点一二。

楼主:
这是都分开距离

这是全部分开

这是全部分开

楼主:
条纹

条纹

条纹

网友A:
楼主您好,请尝试切换其他频道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尝试切换其他频道试一试。

所有频道全试了一遍还是有干扰!

网友:
今天我这里也发现有图传图像有雪花和水波纹,后来换了一个发送端天线就好了,估计是天线坏了的原因。

网友B:
视频图像的基本传输是:狗3--》GCU--》OSD--》发送天线-----------------------接收天线--》显示屏。
lz试过GCU直接输出到显示屏的图像有水波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图像的基本传输是:狗3--》GCU--》OSD--》发送天线-----------------------接收天线--》显示屏。
lz试 ...

试过了,水波纹依旧。昨天打给大疆的400电话咨询一下,和客服说明了情况。大疆的技术直接就告诉我是云台的电调干扰,发回来换新的.看来不是个别的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水波纹依旧。昨天打给大疆的400电话咨询一下,和客服说明了情况。大疆的技术直接就告诉我是云 ...

和我情况一样,一直水波。无论如何隔开,都存在,请问是喊你发回哪个部分? h3-2d?   我后来换一体监视器店家说是精灵2云台干扰。

网友:
我的也有,精灵2+h32d+iosdmini+amoway1w图传,监视器上是横向稳定的宽粉那么宽的干扰但是并不影响图像,不闪屏不丢失信号只是淡淡的一点,我想只要将视频线输入加以屏蔽就不会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情况一样,一直水波。无论如何隔开,都存在,请问是喊你发回哪个部分? h3-2d?   我后来换一体监视器 ...

打400客服电话说明情况如果真是云台为题就可以免费更换h3-2d

网友:
我这里也发现有图传图像有雪花和水波纹

网友(2014-12-29):
云台干扰把摄像头接口usb接地跟弄条线图传接地焊上就行了,我的是图传信号传得不远,还没多远信号就不行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参考这个帖子,希望能帮助到你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75990&extra=

网友:
我的也有水纹但不至于严重到闪屏

网友:
TS832最好使用3组的8个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