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显示CAPA。。。。。。

楼主(2014-03-06):
如题,相同的两块格氏3S1P 2200MAH的电池
充电器设置充电电流1.1A,容量2700(说明书说要留一定余量用作充电时的损耗)
第一块开始充最多10秒钟,显示Li3S的地方就交替显示CAPA(无法确定是否有电,身边找不到电量显示器)
第二块则正常充电(应该没什么电,刚在机身取下来的)

网友A:
感觉楼主的充电方式不对。1.选择平衡充 2.设定电流2A 3.设定电压11.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的充电方式不对。1.选择平衡充 2.设定电流2A 3.设定电压11.1V

谢谢大哥的指导
是选择平衡充啊,第二行显示的,最左边是BAL,应该是平衡充的意思吧
电流大点没问题吧,电压我设置的是11.1V
--------------------------------------------
第二块电池充了23分钟就显示满了,不知道是否原来没用完

网友B:
正常应该显示FULL ,充电时间和充进去的电量。充的时候按》键可以看到各节实时电压,你再联接一遍看看,还有可能就是你设置的2700mAh太少了,设成5000试试。

网友:
如果测得电压12.X  V就没事,用用看放电怎样,下次再充看看充进去多少毫安。

网友:
CAPA   LIMIT 容量限制

网友C:
貌似电源问题 我的昨天出现同样问题 换个13A的电源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的指导
是选择平衡充啊,第二行显示的,最左边是BAL,应该是平衡充的意思吧
电流大点 ...

BAL 是平衡充。2200电池没有标5C的,最大只能用2.2A充。如果你的电池标有5C充电,就可以“2200/1000*5=11A"充电。不过B6最大也就支持到5A。充电过程中,可以随时按右边第二个键,显示每一S的实际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应该显示FULL ,充电时间和充进去的电量。充的时候按》键可以看到各节实时电压,你再联接一遍看看,还 ...

充电过程的损耗有这么高啊等下不会过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电源问题 我的昨天出现同样问题 换个13A的电源解决

不会吧。。我看卖充电器的是配12V5A的电源,这种电源周边很多显示器都是用这个规格的,就没拿,自己找了一个
兄台是说后来换了个12V13A的电源就好了?

网友:
对啊 电源要大一点才好用,标配的5A会烧的

网友:
请在USER SET  -PROGRAM里按enter键进入菜单,再按"+"号键找到CAPACITY那一项,把那个限定的值改成5000,或者关掉限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