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银燕MT3515 kv650无刷电机

楼主(2014-03-06):
最近想给自己的给六轴换上大拉力的电机,看中银燕的MT3515,网上资料太少,有几个问题咨询下:

1. 这款电机是不是用4s会比较合适? 用4s的情况下30a的电调能满足电机的需求吗?

2. 这款电机的动平衡是出厂就做了的吗?平衡度完美吗?

3. 电机重量数据是包含了线长的吗? 电机线出厂是多长,是16awg规格的硅胶线吗?

4. 电机的售后情况如何,比如能够买到配件吗?(比如正反桨夹)厂家提供换轴承和重新做动平衡的服务吗?

5. 最后,数据都是实测的吗,准确度如何?

非常期待用上这款电机,谢谢解答疑问。

网友A:
亲您好,谢谢对我们产品的关注噢~
1.MT3515电机工作电压范围是4S-6S,具体的使用需要参考电机负载参数和机架的大小及重量。4S下30A的电调是可以使用的。
2.银燕所有的电机都做了动平衡,电机的重量已经包含硅胶线的重量,硅胶线的长度是77MM,硅胶线的规格是18awg,关于售后电机的配件都可以在我们经销商处买的到。电机的数据测试是在我们的实验室测试完成的,数据是真实有效的,祝您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您好,谢谢对我们产品的关注噢~
1.MT3515电机工作电压范围是4S-6S,具体的使用需要参考电机负载参数和机 ...

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回复,这些信息非常有帮助,等我装机后把使用感受发上来 :p

另外,我看到网上销售的电机有两种样子的(区别是桨夹的安装孔,具体见下图),这款电机是不是有新、旧两款?

网友:
您好,上贴中,上图是新款,下图是旧款,工厂更新已经完成,不排除部分经销商有旧款库存,如果您是使用类似APC的单孔螺旋桨,装上桨夹后并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