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兵对多旋翼飞行器基本认

楼主(2014-03-06):
学了几天多旋翼飞行器基本知识.如下认识.请大家指导丰富.

多旋翼飞行器从起飞.各种飞行姿态.拍摄.安全落地.大致如下:

操作者控制遥控器---遥控接收器---飞行遥控器---电调---电机---由电机的转速.方向决定飞行器各种姿态.

操作者控制遥控器---遥控接收器---飞行遥控器---电调---云台---由云台电机的转速.方向决定 云台 各种姿态.

操作者控制遥控器---遥控接收器---飞行遥控器---电调---航拍控制器---由航拍控制器器的指令航拍器盲拍各种拍摄方式.

如果需要更稳.更安全可GPS.地面站---飞行遥控器---电调---电机---由电机的转速.方向准确的决定飞行器各种姿态.

如果需要更准确拍摄目标.了解飞行信息可视频叠加---图传---图传发谢器---图传接收器---监视器观察目标.了解信息.

网友:
大概上是这样

网友:
没事瞎研究

网友A:
“飞行遥控器”应该称“飞行控制器(飞控)”更准确。
多旋翼的电机旋转方向是固定的,飞行姿态是通过各旋翼的转速差来实现的。

网友:
任督二脉快通矣...

网友B:
九阳神功差最后一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遥控器”应该称“飞行控制器(飞控)”更准确。
多旋翼的电机旋转方向是固定的,飞行姿态是通过各旋 ...

多谢赐教.以F550为例.可在空中作一些什么动作?F550六轴要占用几个遥控通道?

楼主:
多谢将军加油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阳神功差最后一重。

上等兵教我最后一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阳神功差最后一重。请上等兵教我最后一重

网友:
最后一重:

如果需要更稳.更安全

如果需要更准确拍摄目标.

——请勤加练习9999次.第一万次即可练成!

楼主:
谢谢鼓励.马上买飞机:F550+E300+V2GPS+D10+4S-5200
飞好了 买条黑狗+图传+3轴云台+iOSD+Naza-M BTU蓝牙模块

配置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马上买飞机:F550+E300+V2GPS+D10+4S-5200
飞好了 买条黑狗+图传+3轴云台+iOSD+Naza-M BTU蓝牙 ...

巴适,一看就在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巴适,一看就在行。

也是在这里学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