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失控现象会不会影响飞行

楼主(2014-03-06):
6通道(左边的舵机)有时候会有偶尔的一卡一卡的现象,别的舵机插到这个通道上也有同样现象,别的通道都没问题,接收机天线已经换了N种布线方式,都不能解决,估计是接收机本身的问题了,不知道重新对一下频率能解决吗,这样的失控现象会影响飞行吗?

网友:
最好不要,舵机 也会有干扰

网友:
这样根本就不能飞啊,螺距不同步

网友A:
是否机械结构上有卡顿卡死现象?接收机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螺距通道很重要啊!试想一下推由起飞的时候起他舵机都动了他不动…秒炸

网友:
不能飞啊...

网友:
决不能带病上天

网友:
肯定会影响飞行!重新对频不是很难的事,试试呗,估计不能解决。

网友:
拆下十字盘上连接舵机的连杆,用手上下推几下十字盘(模拟舵机动作),看机械上移动是否平滑,是否有卡死或阻力不均和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机械结构上有卡顿卡死现象?接收机问题应该不大

就是接受的问题,换别的舵机插到6通上,也出同样的问题

网友:
当心自旋

网友:
肯定会!接收换掉吧!

网友B:
应该是接收机通道问题,不知道你的控有没有通道自定义,这个通道做感度通道就可以了,如果没就换接收机,不行就换控

网友A:
把左右的舵机在接收机上的插口对换一下,如果“卡”的现象到“对面去了”,那才是接收机问题,否则就是机械被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左右的舵机在接收机上的插口对换一下,如果“卡”的现象到“对面去了”,那才是接收机问题,否则就是机械 ...

就是这样试的,换了以后,现象就到对面了。所以我才说是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接收机通道问题,不知道你的控有没有通道自定义,这个通道做感度通道就可以了,如果没就换接收机,不 ...

t6j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t6j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吧

6j没这个功能,换接收机吧

网友:
换吧。突然损失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