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遥控器DSX和PCM的区别

楼主(2014-03-06):
请教各位大神,JR遥控器DSX和PCM的区别,在使用中哪一个效果比较好。

网友:
DSX按照我的看法是JR在PCM之上的一个产品线,总结DSX的综合点,就是在PCM的基础上升级,也许系统固件升级幅度不大,外形幅度不大,例如PCM 9XII,dsx9,dsx9ii,
DSX在PCM的基础上升级为原生2.4G系统。我的理解是非PCM或PPM转换的2.4 之中代表比如JR X2720----DSX7,pcm 9XII----DSX9、他们之间包括说明书都是通用的。
当然升级不管多少,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 各位应该知晓。也许因为技术的成熟,DSX9II的做工没有PCM 9XII的扎实,容易掉漆,轴承不顺畅,板子电路不细致等等。但是新产品总是呼应
玩家的心声而改进。

各位可以补充,综上所述,买新不买旧,看需求而买设备。PCM二次变频72MHz我也用过,好处是与目前2.4G遍地情形下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长天线男人最爱。另外距离还是很可观的,
与FPV各种设备不冲突。DSX新,原生2.4 没有可拆卸的高频头。

如果你要FPV 建议入可换高频头的,例如 PCM 9XII ,11X ZERO,11X MV等等。
PCM 9XII  PPM8 PPM9 SPCM DSM(转高频头)都可以实现
11X ZERO PPM8  PPM9 SPCM DSM DMSS 都可以实现
11X MV 同上。

拙见请参考。我目前是PCM 9XII  ,11X ZERO。

网友:
JR遥控器最新已经是DMSS格式2.4G的了。好像现在在搞活动。

楼主:
PCM 9XII 可以换DMSS的高频头吧?另外我感觉DSX关键是不是后面这个X,指的是通用性强。感谢楼上各位指导。不喜欢XG8.11.14的造型,有点太锐利。很像一个凶狠的机器人脑袋。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M 9XII 可以换DMSS的高频头吧?另外我感觉DSX关键是不是后面这个X,指的是通用性强。感谢楼上各位指导{:1 ...

PCM 9XII可以用JR TG2.4XP 高频头 也就是你说的支持DMSS 但是不支持显示回传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M 9XII可以用JR TG2.4XP 高频头 也就是你说的支持DMSS 但是不支持显示回传数据。

DSX应该支持数据回传吧。DSX9Ⅱ和DSX11区别多吗(通道除外)?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DSX应该支持数据回传吧。DSX9Ⅱ和DSX11区别多吗(通道除外)?谢谢。

只要是DMSS制式的 都是支持回传数据的,但是在dmss诞生之前,没有考虑到屏幕显示回传数据的问题,
所以9XII 在屏幕上没有空间来显示回传的信息。

dsx11比dsx9ii在通道上多了2个,程序也先进,我认为产品的升级主要是在程序的便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