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发现1.08固件的缺陷

楼主(2014-03-06):
为什么定点定高的时候,油门在中间,飞机自己往下降,最夸张的是,不动油门自己降落,熄火,这定高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楼主可以将Log上传到:http://log.xaircraft.cn 以供分析。
上传后可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相应架次。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将Log上传到:http://log.xaircraft.cn 以供分析。
上传后可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相应架次。

确实……

网友:
我的怎么没有   GPS模式   姿态模式  都不会

网友B:
神奇了……1.07的时候好安静,1.08果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奇了……1.07的时候好安静,1.08果然不一样……

楼主可以试着校准一下中立点……

网友:
姿态模式降高度   GPS维修中没有测试

网友:
嗯 是有这个问题 50的时候并不是悬停的,futaba 14SG的控~

网友(2014-08-09):
电池电压低也定不住

网友:
真想知情况,,,,,上个LO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