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打算入手一架450电直,整理了一个购买清单,老鸟看看,给点建议

楼主(2014-03-06):
新手打算入手一架450电直,整理了一个购买清单,老鸟看看,给点建议。

新手模型基础如下:飞过大四通电直,模拟练过。以前玩的固定翼。

预算:2000以内(不含控,接收)。

飞行要求:航线,温柔3D。

比如:1、有没有漏买零件和配件或者工具?
        2、买的零件价格怎么样?有没有需要改进的?
        3、购买的配件和工具有没有不适合的?
        4、其他建议。

分类 序号名称单价数量总价备注
机体 1飞越 Tarot 450PRO V2  FBL空机 TL20006-黑6801680 PRO V2 轴传动
 2恒吉 MD732金属齿轮数码锁尾舵机1191119
 3恒吉 Henge MD933  微型金属齿轮数字舵机1833只装183
 4好盈铂金  Platinum-40A-PRO无刷电调带BEC1851185带防伪包装
 5花牌 无刷电机  H2836 3860KV  1081108不带香蕉头和马达齿轮
 6KBAR  K8银战士三轴无副翼系统 GV8000  1581158最新版5.3.4PRO
  电机齿(直尺?斜尺?)
 7花牌11.1V 2200MAH  25C 952190 新款R系列 5C充电
工具 8螺距尺机械式螺距尺  TL10180-03717
 9450 桨平衡器(3mm) 简易桨平衡器919
 10球头钳 斜口钳20120MHD通用球头钳
 11SKYA  7支装螺丝刀 红色

501505.5套筒X1
    4.0套筒X1
    1.5内6角X1
    2.0内6角X1
    2.5内6角X1
    一字螺丝刀X1
    十字螺丝刀X1
配件 14450电池扎带1.823.6颜色自选 20MM*20CM
 15450大齿盘/白2 4个  8适用于se/v2/sport/pro
 16尼龙扎带122 白色(3x150mm/10根装)
 17325半碳半玻桨16116天资 TNS B品
 18325木桨8.5217白色硬木 双拼木
 19325mm碳纤大桨28128天资 TNS 红白黑/B品
 20舵机齿
 21轴承垫片
 22舵机臂 TL225712112×10
 23冰人 450 PRO  高强度螺丝包 28128侧板升级为 2.0MM内六角
  F-H45021 450  Pro/Sport 横轴717●横轴  x 2(M4x51mm)    ●内六角螺丝 x  2(M2x6mm)
    ●垫片 x 2(Φ2xΦ6x0.6mm
 24F-H45035 450 PRO  Sport 尾桨/黑326塑胶尾旋翼  x 2
    翼型:全对称翼型
    规格尺寸:61mm
    翼夹厚:2.6mm
    轴径:2mm
    重量:4.2g/set

楼主:
表格线没显示出来,有点乱了,不过还能看懂。

沙发自己坐。

网友:
还在练习模拟器,不懂,帮顶

网友A:
螺距尺换电子吧 方便。木浆的不要。

网友B:
陀螺仪最好买好点的,机子就陀螺仪要求高,陀螺仪不好你没法飞

网友C:
空机有一款富丽的也是680块,更漂亮些,我用的挺好的,觉得比越飞家质量好一点,毕竟尾巴是双推,头罩也漂亮
至于舵机别纠结直接KST215X4没错还保值
三轴K8够了
螺距尺最好电子的,其它都挺正常

网友D:
空机富丽的,改成电子螺距尺,不要木桨,(大齿盘,电机齿要斜齿)陀螺仪上K8

网友:
舵机用kst215,电调等新铂金,要不就买飞腾

网友:
缺少:1、电显

网友E:
直接上6S,陀螺仪黑胶版完全胜任,没有问题~

网友F:
缺少:1、电显
2、充电器
3、主轴、尾轴,以免炸鸡后无备件更换,还有皮带
4、缺少香蕉头(我一开始玩的时候就没买,发现少这个的时候再次购买)
5、缺少电池和电调连接的插头(我一开始玩的时候就没买,发现少这个的时候再次购买)
建议:1、不要用木浆,直接上玻纤桨,木浆容易射
2、电调使用铂金40A
3、斜盘舵机可以使用,也可以更换成115或者215
4、螺距尺建议使用电子的,很直观,比机械的方便
5、齿轮建议使用直齿的,有模友反应斜齿炸鸡后失控犹如未杀死的鸡,一直在跳,直齿的比斜齿容易扫齿,相对来说会好一点,斜齿噪音底
6、脚架可以备几个,一体脚架蹲得厉害容易断裂
7、如果用的是金属齿轮舵机,就用易碎臂,不需要买舵机齿轮,反正我用金属舵机和易碎臂搭配目前我没炸坏过金属舵机齿轮

暂时只想到这么多

网友G:
还在练习模拟中,等楼主的成果,我也按单拿药买一份

网友:
不错,省得自己列清单了

网友:
直接上6s动力以后省的改了

网友H:
我自己的练习机配置
飞越450PRO-配件便宜,够用,螺丝必换,精度没有各位大大所说的这么差,毕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历练,新手不要盲目听信什么亚托。。泰世之类的品牌机,炸不起,但是螺丝必须要更换,如果条件允许,参照冰人螺丝包里面的数量和尺寸去选择芳生的螺丝吧,100块够你用得要死,还有十字盘球头需要重新上胶,打2个螺纹就可以切记请勿多上胶,大拇指和食指拧到底补半圈就够了
斜盘KST215*3-主流配置价格合理品质保障保有量大,115也够用
尾舵机515或者525都可以,性价比高200来块钱,实用性强
陀螺K8黑胶或者黄金战士完全能胜任,够你翻了,新手根本感觉不出高手们所说的好陀螺仪,百来块钱的价格,VBAR的享受
电机建议6S花牌1880KV,一步到位省得后期改480需要更换手上的一大批电池以及电机,6S电池不比3S贵多少,就如差不多的价位,2.0T的车和1.8T的车你会选哪个?
电调铂金40A,性价比没得说,新手最少半年内没能感受所谓的定速什么的,坚信的是稳定实用,就算半年能3D了再换也不迟,至少觉得40A常规3D够用了(虽然我还没会)
充电器新手就B6吧,螺距尺还是电子来得舒服精准快捷,大桨飞鸽的18块玻纤桨够用得要死,尾桨3块一对的塑料桨入个4-5对,新手不要去上碳桨,浪费,易损件不要多备,炸什么买什么,买多了看着你也心烦,大小齿轮,脚架,大桨,尾管,尾轴,易碎臂这些多备一点点就可以了,其他的完全没必要,齿轮就用原装的14T直齿和150T大齿,转速高点但是稳点,设置好螺距曲线是最主要的,我目前一块1200的6S电池悬停大概5分钟左右,还没有摸索得出人家如何能悬停6-7分钟的呢

网友D:
TG 480套机,配件450pro的通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08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尺换电子吧 方便。木浆的不要。

改成半碳半玻的怎么样?要不要买碳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最好买好点的,机子就陀螺仪要求高,陀螺仪不好你没法飞

K8的银色战士版158元,可不可以?应该够了吧?网友评价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机有一款富丽的也是680块,更漂亮些,我用的挺好的,觉得比越飞家质量好一点,毕竟尾巴是双推,头罩也漂 ...

某宝上搜了一下,富丽无副翼的空机有两款,都是680元,一个DFC,一个FBL。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换成富丽的,我的这些配件表里选购的配件还能不能用?

KST215X4?尾舵机锁尾也用KST215?   而且这个配置可能超预算了。。。。

K8银色战士158元的版本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机富丽的,改成电子螺距尺,不要木桨,(大齿盘,电机齿要斜齿)陀螺仪上K8

斜齿和直齿用起来有区别不?

楼主:
因为之前飞固定翼,所以电显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6S,陀螺仪黑胶版完全胜任,没有问题~

不想上6S,因为平时自己也在飞固定翼,所以希望电池能够通用。

K8中的黑胶版,双灯版,黄金战士版,银色战士版那个好?  我打算买的银色战士158元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缺少:1、电显
2、充电器
3、主轴、尾轴,以免炸鸡后无备件更换,还有皮带

因为之前玩的固定翼,所以电显和充电器都有了。

飞越的450pro是轴传,不用皮带吧?

主轴和尾轴,横轴要不要?

不同的舵机的易碎臂是不是通用的啊?我打算买的舵机臂可不可以?

直齿斜齿使用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在练习模拟中,等楼主的成果,我也按单拿药买一份

哈哈,还有更详细的清单没公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自己的练习机配置
飞越450PRO-配件便宜,够用,螺丝必换,精度没有各位大大所说的这么差,毕竟经历了这 ...

陀螺仪用K8的银色战士158元的版本,可不可以?

打算就用3S的,因为自己平时也飞固定翼,希望电池通用。

还有,问一下“14T直齿和150T大齿“中14T是电机齿,150T是主轴上的大齿轮齿吧?

我打算的恒吉732的尾舵机,不知道可不可以?换成525的有点超预算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陀螺仪用K8的银色战士158元的版本,可不可以?

打算就用3S的,因为自己平时也飞固定翼,希望电池通用 ...

总之目前一百多块钱的BAR很多都可以,只是有些是相对的,如果想用得好也是参照论坛里大神们的一些评测,建议黑胶版或者黄金战士吧,恒吉的尾舵都已经过百了,既然这样还不如用215来锁尾,3S如果说之前自己有电池可以选择,但是看到你选择要买电池我推算你手上还没有多少颗,主要看自己心里的标准吧,14T是电机齿,150是大齿,还有个尾驱动齿是小齿,还有尾管固定座那些事对转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总之目前一百多块钱的BAR很多都可以,只是有些是相对的,如果想用得好也是参照论坛里大神们的一些评测, ...

恩,手里面有三颗3S的电池。那个你说的这些传动齿轮,要不要多买点备份呢?

网友:
这个贴要收藏

网友I:
如果是外丝横轴的话,套筒还要多一个才行。其实好的木桨练习也可以,我现在500还用木浆练呢,悬停航线完全可以,主要是成本低,玻纤桨打一下就废了。电池好像少了点,要不就弄两块可以5C充的,到外场你会急死。楼主有固定翼经验已经不算新手了,至少对头不会错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搜了一下,富丽无副翼的空机有两款,都是680元,一个DFC,一个FBL。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换成 ...

同问,与飞越的proV2配件是否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外丝横轴的话,套筒还要多一个才行。其实好的木桨练习也可以,我现在500还用木浆练呢,悬停航线完全 ...

已经有三块3S的电池了,打算在买两块,应该够了。

我买的那个木桨可以不?算不算好呢?

前辈高估我了,飞固定翼不错舵。但是我飞电直,对头有时还会错。还要加强练习

楼主:
自己顶起来,不能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宝上搜了一下,富丽无副翼的空机有两款,都是680元,一个DFC,一个FBL。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换成 ...

我是DFC,我觉得DFC好修些,215锁尾相当好呢

网友:
相对来说DFC炸鸡会比FBL对舵机的损害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DFC,我觉得DFC好修些,215锁尾相当好呢

我看了其他的帖子,说FBL的不容易坏,DFC的容易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换成富丽的,我的这些配件表里选购的配件还能不能用?

你的意思是吧215斜盘舵机当成锁尾舵机来用吧?

K8银色战士158元的版本应该可以吧?

网友:
玩飞越这些国产山寨电直,,,我觉得还应该配的东西有
1 磁悬浮桨平衡器 (有时候很多震动是大桨或者尾桨不平衡造成的,这个顺滑度很高,调出来的很准)淘宝搜个山寨的就25块左右
2 电子螺距尺       (这个调螺距很方便) 山寨的足够
3 球头扣扩孔器    (这个非常有必要,经常飞越的球头和球头扣配合的不好,有这个就解决这个问题) 富丽的15块
4 塑料球头钳        (这个是用起来不伤球头)富丽的5块
5 冰人30块一套的螺丝
6 飞越的任何配件都没有升级的必要,唯一的就是换掉飞越的原装轴承!

网友:
那个玻碳桨听说质量不好。恒吉的那个舵机比较鸡肋,要么315mg+215mg组合要么买更便宜的舵机。

楼主:
自己顶个,不能沉了

网友G:
帮你顶起,楼主清单出来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帮你顶起,楼主清单出来了没?

出来了,已经按单购买了,如果要的话,联系我,qq1334610706

网友D:
楼主千说万说就是没有说自己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样的遥控器,几通道的,飞450这样的电直,对遥控器也是有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千说万说就是没有说自己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样的遥控器,几通道的,飞450这样的电直,对遥控器也是有讲究 ...

天7的遥控

网友:
我也准备入手空机自己配一台  围观大神建议!

网友D:
这个可以飞450直升机,但是要注意遥控失控的现象,毕竟450直升机的威力在那呢,因为以前就发生过用天7遥控器飞直机失控的案例。我不知道你的遥控器信号的稳定度怎么样,但是还是要时刻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飞450直升机,但是要注意遥控失控的现象,毕竟450直升机的威力在那呢,因为以前就发生过用天7遥 ...

用它飞固定翼,没出现过失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它飞固定翼,没出现过失控

没有就好,但也要时刻注意飞行安全,因为直升机的杀伤力比固定翼大。

网友:
电机齿配直13T,螺距尺配电子尺,十字盘舵机配KST215*3(+易损臂),尾舵机配KST515*1,建议亚托螺丝刀,模拟器配G6.5。
建议装机调试在老鸟指导下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就好,但也要时刻注意飞行安全,因为直升机的杀伤力比固定翼大。

恩,多谢

网友:
把人看的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之前玩的固定翼,所以电显和充电器都有了。。

飞越的450pro是轴传,不用皮带吧?

如果是轴传的话建议多买几个伞齿,这个也是容易坏的地方,我是后来改了皮带,所以忘记说了
横轴也是需要的,炸鸡后基本需要换三轴,横轴,主轴,尾轴这三个
不同的舵机和舵机臂很少能通用的,购买之前请咨询清楚
直齿和斜齿最大的区别就是噪音,斜齿要安静很多,别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新手不要无副翼吧

网友:
新手就上无副翼,比有副翼炸机成本低,更容易调机。

网友J:
斜齿的扭力要大一点,还有就是桨要玻纤的就可以15快一双多买几双,新手大多都是桨用的快,还有就是脚架,你要是自己会补脚架就就两个够用了,要是不想老是损失大桨建议把大齿的螺丝换成2.5平方的铜线,我就是这样飞得,只要炸鸡铜线就会断,保护大桨和旋翼头,只要不是暴力3D都可以,还有救市原装的垂直尾翼,很容易就会炸断,建议自己做一个不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斜齿的扭力要大一点,还有就是桨要玻纤的就可以15快一双多买几双,新手大多都是桨用的快,还有就是脚架,你 ...

多谢了。那个用什么做个不死的垂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那个用什么做个不死的垂尾?

我是拿不锈钢板锯的,炸弯了就把他掰直

网友:
电机花牌不是特别好用,个人建议

网友K:
完全不会组装 只能买组装好的了。

网友L(2014-04-09):
新人同来学习

网友M:
引用 楼主:
斜齿和直齿用起来有区别不?
大齿盘转动起来会有上下跳动的情况,看着很不爽。而用了斜齿的,多少会把控主。直齿一点把控都没有。

网友N:
直接去买台450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