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推荐个6S能飞30分钟的电机啊?

楼主(2014-03-06):
(无正文)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

网友A:
要想有30分钟的留空时间,电机是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机架的重量,一般能上1555桨的电机,四轴,只要机架够轻,都能达到你的要求,你问得比较笼统,不好回答。

网友:
5008 6s10000 17寸桨

网友A:
再提醒楼主一下,电机厂家给出的参数,有些是有水分的,目前我发现的就是朗宇4108s380kv,实测与数据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有30分钟的留空时间,电机是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机架的重量,一般能上1555桨的电机,四轴,只要机架够轻 ...

感谢回复,我的是六轴,机体打算控制在1000克以内!

网友:
5008 6s10000 17寸桨
5010 6s10000 18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提醒楼主一下,电机厂家给出的参数,有些是有水分的,目前我发现的就是朗宇4108s380kv,实测与数据不符。 ...

我之前用过恒力的,不知道有没有水分啊!

网友B:
对,边防战士都在用,里边有实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边防战士都在用,里边有实测数据。

谢谢,我研究研究!!!

网友C:
刚刚看了那个链接里的,说什么17寸桨加1w的电池轻松过小时,可后面的实际计算,不是33.333分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看了那个链接里的,说什么17寸桨加1w的电池轻松过小时,可后面的实际计算,不是33.333分钟么

名字就告诉你了,疯狂的电机啊,你懂的

网友D:
其实市面上大多的多轴电机都能满足楼主的要求,关键还是你飞行重量的控制,三楼说的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市面上大多的多轴电机都能满足楼主的要求,关键还是你飞行重量的控制,三楼说的是正解。

HL的4822可以吗?390K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提醒楼主一下,电机厂家给出的参数,有些是有水分的,目前我发现的就是朗宇4108s380kv,实测与数据不符。 ...

我发现了官方给出的数据里面的好几处矛盾。。

网友:
引用 楼主:
HL的4822可以吗?390KV的!

六轴,你的轴距得860以上才能装1555,重量控制好问题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HL的4822可以吗?390KV的!

可以,从厂家提供的数据上来看,如果是四轴,你用1238或以上的桨,用6S10000MAH的电池,机子的重量控制在4400克以内就可以实现30分钟的悬停。但是前提是你的电池必须能够放出足额的10000MAH的电,还有厂家的参数是真实的。

网友:
我的8轴 7.6 KG都可以飞30分钟啊    4410的电动机    定子是4410的      如果按照  HLY  的测量方法电动机的转子外尺寸 应该是5010  左右     才103G一个
螺旋桨和电动机匹配很重要的

网友:
6S的要上30分钟很简单的,,机架尽量轻,电池容量大的同时,C数小点,这样也是为了重量轻,,KV小点,,就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从厂家提供的数据上来看,如果是四轴,你用1238或以上的桨,用6S10000MAH的电池,机子的重量控制在 ...

我是6轴,打算15*5.5的桨,电池在16000左右,电池都是格式的,没用过其他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6轴,打算15*5.5的桨,电池在16000左右,电池都是格式的,没用过其他品牌。

可以,按比例往上加就可以了
六轴就是飞行重量控制在6600克以内,电池就是6S15000MAH,理论上就可以了。

八轴.........................8800..........................20000.............................。

网友:
我的4S电,飞27分钟。

网友:
等东西来了实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