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切割好的桐木板都是直的,但船身都是有弧度的,怎 ...
问下,切割好的桐木板都是直的,但船身都是有弧度的,怎么粘合

楼主(2014-03-06):
问下,切割好的桐木板都是直的,但船身都是有弧度的,怎么粘合
硬掰? 还有就是用什么胶水粘合

网友A:
用2x7x1000的桐木条吧 502和白胶都行 弧度的地方用弯曲器制作

网友B:
弄湿 用火或者烙铁烫弯

网友C:
霸王硬.......硬硬上弓

网友D:
泡水,弯的时候火烤 502更好用

网友E:
多大的船?

网友F:
电吹风 电烙铁 水泡 内侧划痕 什么顺手用什么。。。。。

网友G:
折腾高手些

网友H:
大弧度直接用白乳胶加工字钉固定
小弧度用木方直接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