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懂开关电源的大师进来下

楼主(2014-03-06):
在淘宝买了个爱立信的开关电源1500w27v的、做工真不错。体积小巧、也挺重 的。就是发现空载的时候发热量大。不敢用手摸。今天用万用表量了一下输入电流。发现电源空载时输入电流为2.6a。换算成功率就是220*2.6=572w、尼 码吓我一跳。空载功率咋这么大。我问卖家。他回答说这款电源空载发热正常。是不是忽悠我呢?

网友:
果断是忽悠你,这电源如果不是质量问题,那这设计就太渣了,不过lz不要引用我的话,我都是瞎猜的

网友:
空载这么吃电。。。应该不对

网友:
就算是有负载,开关电源的发热也都很小。楼主被忽悠了。

网友:
572w的烙铁是什么概念,如果散热不行早就烤炉了,能量那里去了?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是有问题的,这个电源是通讯用电源,开关电源的效率都在80%以上。再者,不要相信电源上的标称,1500W是指瞬间指标,这么小的体积,不可能连续工作在1500W状态,主要是无法散热。
在无线基站实际使用中,曾经用过日本的几个型号开关电源,能够满负荷24小时稳定工作的开关电源,800W功率的,体积比这个大一倍以上,前后都有风扇,满负荷工作时,吹出的风都40°以上,连续满负荷工作几年都没有问题。不过价格高,几百美元一台。

网友:
空载这么大?

网友A:
LZ你买这种电源来自己用是绝对不合适的,其他技术指标性能啥的我都不说,单说散热,在我们研发机房里,一年四季一直开着空调的,机柜吹出来的风还都是热的。所以你想想,这玩意儿搁你们家,准备咋整啊?

另外我也在想,这个PSU是怎么流到淘宝上的,估计是移动或者联通、电信的人干的,因为我们自己有严格的报废销毁制度。而且为啥你这个输出是27伏啊,我们一般都是-48伏来着,LZ你把面板标签上的P/N号告诉我,我找工程师要个技术指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买这种电源来自己用是绝对不合适的,其他技术指标性能啥的我都不说,单说散热,在我们研发机房里,一年 ...

昨天电源好像有点毛病,今天在量空载电流有变成0.24a了。加负载也不是很热了。估计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A:
看来是台达代工的,LZ你把前面板那个有爱立信标志的标签拍清楚来看看,那上面是我们的P/N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台达代工的,LZ你把前面板那个有爱立信标志的标签拍清楚来看看,那上面是我们的P/N号

帮帮我看看吧。感觉还不错。用30a电流充两块2s电池,电源输出是20a左右。冲完电源一点不热挺好用的

网友:
空载0.2应该算是正常,不过感觉也偏高,空载将近40W了。感觉迟早要坏掉。

网友:
不烫就没事,哈哈。估计烫那天是运输的过程中有啥在里面短路了。

网友:
楼主被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买这种电源来自己用是绝对不合适的,其他技术指标性能啥的我都不说,单说散热,在我们研发机房里,一年 ...

看这个电源是不是挺牛逼的。12v45a充电,十分钟冲完。基本不太热。
问个问题:不知道是小电压大电流用电源好一点还是大电压小电流好一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电源好像有点毛病,今天在量空载电流有变成0.24a了。加负载也不是很热了。估计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坏了
...

问了下工程师,这个电源的空载电流会随输入电压而变化,220伏输入时是0.23A,你这个正常了。

不过没有散热风扇,还是注意下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了下工程师,这个电源的空载电流会随输入电压而变化,220伏输入时是0.23A,你这个正常了。

不过没有 ...

谢谢。这电源正在使用。由于电池不多。充电时间也不长。用10多分钟45a充电。电源摸上去还是温温的。一点不热。够用了。免除了风扇的噪音。不错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