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9与KBAR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4-03-06):
我现在使用福斯9与黑bar,按照说明书连号线,遥控器建立新模型,设置H1模式,摇杆模式也进行调整。但是连上kbar以后,到发射机校准这个界面,我一推油门摇杆,kbar的油门条没反应,反而螺距条在动,这是怎么回事?
而且我进入福斯9的设置界面,推油门摇杆发现 油门和螺距通道一起动。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A:
油门好像和k8没关系 接受机才管油门吧

网友B:
你油门和螺距设了混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油门和螺距设了混控了吧

那应该关闭混控吗?我看说明书上说H1模式没有启动混控,而且却没法调节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好像和k8没关系 接受机才管油门吧

嗯 问题就是处在遥控器上面 但是完全不知道怎么调整遥控器。

网友:
我用黑K8都很多问题,现在都没能飞不锁尾,副翼舵机方向也不对。舵机正反没问题的。

网友:
国家免去农业税发表于2014-03-06 17:04:56

嗯 问题就是处在遥控器上面 但是完全不知道怎么调整遥控器。
你没听懂我的话  我是说油门信号只输入到接受机里  并没有输入到陀螺仪 k8里 接受机和k8之间是没有油门信号传输的 所以你在k8软件里 看不到油门通道动 都是正常的  换句话说  你这个没有问题  我个人理解 高手请指正  话说vbar里可以定速 应该有油门信号才对呀 我也搞不清楚了

网友C:
设好油门行程,k8里就不用管了。你接收机3通道出来接的是电调的。跟k8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好油门行程,k8里就不用管了。你接收机3通道出来接的是电调的。跟k8没关系。

这下明白了,在K8里确实看不到油门信号。但是如果推油门杆的话,能看到螺距的信号,这样没问题吧。
主要是我一起奇怪推油门杆,却没有任何反应,后来知道要在遥控器李设置反向。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好油门行程,k8里就不用管了。你接收机3通道出来接的是电调的。跟k8没关系。

但是我推油门杆,在K8里能看到螺距有反应,这样是正常的吗?
非常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