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OSD图像是否是这样模糊?

楼主(2014-03-06):
我用的是淘宝上那种海盗和APM通用的MINI OSD。接了OSD和没接OSD的图像如下
差别很大,感觉接了OSD的图像跟放在磨砂玻璃背后一样,没法看,你们的是否跟我一样?

网友:
这是广告吗,,很清楚啊,,哈哈哈哈

楼主:
毛广告,你见过没名字没链接的广告?
OSD图像明显不清楚啊

网友:
接地线接了吗?

楼主:
你好,OSD接数传是OSD的:RX-TX,5V-5V,GND-GND。OSD接摄像头是OSD的:VIN-摄像头,VOUT-图传。

网友:
差不多就这样了

网友A:
OSD也就那样吧,跟你摄像头有关。

网友B:
表示说已经很不错了 OSD没见有多清晰的

网友C:
肯定你的osd有问题,我用过xa的osd,和零度的osd都相当清晰,图像没有任何的变化,字体更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也就那样吧,跟你摄像头有关。

OSD字体倒是都能看清。只是接了OSD,摄像头拍到的图像质量下降了,具体表现在对比度,色度,亮度都有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说已经很不错了 OSD没见有多清晰的

你的也是这样?接了OSD后图像爆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你的osd有问题,我用过xa的osd,和零度的osd都相当清晰,图像没有任何的变化,字体更清晰

我就是发帖来看大家的是如何的,来看看是否自己的OSD有问题

网友:
图像叠加算法的问题

网友D:
换个OSD 换个摄像头 换套图传 换个显示器 如果还那样就把你自己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OSD 换个摄像头 换套图传 换个显示器 如果还那样就把你自己换了吧

最多换个OSD,不可能是其他东西的问题

网友:
我的很清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表示说已经很不错了 OSD没见有多清晰的

不可能……我用过的几款OSD都对原画质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我用过的几款OSD都对原画质没什么影响

呵呵 是我没见识 才学习FPV呢 柏通图传套装,传到显示屏上的像素真的不怎么样 以为大家都这样呢

网友C:
制式有无问题,osd对摄像头是没影响的,即使你不接头了,都会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式有无问题,osd对摄像头是没影响的,即使你不接头了,都会显示的

如何查看制式对应不?

网友F:
感觉叠加后是不怎么好啊,我回去观察一下我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叠加后是不怎么好啊,我回去观察一下我的看看

OK

网友:
osd可以通过ftdi设置参数的,不知道你买没有

网友G:
这样看屏幕我的感觉很好、
如果是录制保存下来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毕竟分辨率相差很大、视频叠加的是640*480(上图)
摄像头录制的是1920*1080(下图)都是飞机上升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看屏幕我的感觉很好、
如果是录制保存下来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看来确实是我的osd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确实是我的osd有问题了

我的看起来我觉得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