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的四轴和真机f450

楼主(2014-03-06):
买的f450,遥控先到货了,用天7玩了会儿凤凰模拟器,感觉四轴的控制还是比较有难度的,不知道真机的话和模拟器感觉差别大不大。。。我买的是naza lite的飞控和gps 电机是朗宇v2216 800kv 电调是好盈铂金30a 机架是山寨的450

网友A:
呵呵 有难度 你要真想练就在设置里设置乱流 3-4级风 在练 这样才有用 要不然你飞真飞机时更费劲 话说模拟器的飞机多好飞啊

网友B:
四轴只要不开手动模式~~~一点难度都没有~~注意细节最对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有难度 你要真想练就在设置里设置乱流 3-4级风 在练 这样才有用 要不然你飞真飞机时更费劲 话说模拟器 ...

貌似现在就是乱流 飞起来到处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只要不开手动模式~~~一点难度都没有~~注意细节最对没有问题~~

额...手动模式?

网友B:
tiezuixia发表于2014-03-06 20:30:43

额...手动模式?
有三个模式…GPS模式~姿态模式~手动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三个模式…GPS模式~姿态模式~手动模式~

请教您一下,控制四轴飞行器需要几个通道,各控制哪种动作?(比如固定翼1、2、3、4通道分别控制副翼、升降、油门、方向,对应的动作是侧翻、俯仰、速度、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模拟器里面四轴会翻跟头,不能一直推着升降杆呢。。。真是的也要一推一回的么?

我用的是naza的飞控,倾斜角度有限制的,正常不会翻跟头的。。。油门推动定下来就定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您一下,控制四轴飞行器需要几个通道,各控制哪种动作?(比如固定翼1、2、3、4通道分别控制副翼、升 ...

油门,方向,前后,侧飞,还有飞行模式切换,我目前只用到这五个。还有个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和失控保护,咱们还没用过。。。我的是7通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方向,前后,侧飞,还有飞行模式切换,我目前只用到这五个。还有个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和失控保护 ...

请问模式转换用哪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