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完美规整布线方式,嗮一下

楼主(2014-03-06):
4822KV390 铂金30A apm2.6 6H

11.1 2200 两个串联成22.2

楼主:
由于有减震架,电池架子用3MM螺丝加高(加了减震架,飞机明显稳定N多倍)。
白色线管为FUTABA接收机天线,用圆珠笔笔芯改装的。

网友:
比我的还好看,下面不准备挂云台可以这么做,基本上那两根杆子给你废了

网友A:
电调放在中心板下面,一个是可能产生干扰,第二是散热可能不好。最好是放在螺旋桨下,可以散热,也远离电子设备以免产生干扰。

网友:
我是直接放在中心板里面的,从外面看不到任何电调,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我的和你配置差不多4822 390  APC1238  690架子 H3 2D狗台  果冻严重

网友:
果冻是因为螺旋桨不平衡从而产生震动吧,建议做静平衡,如果不能消除,只能买进口APC或者自己做动平衡了。

网友:
安装得很细致    简洁漂亮    我自己也在拆  自己的680 重新布局     不过 楼主有2个地方 个人觉得也许可以考虑改进一下  一个是 配电板   一个是电调的位置     配电板环装的电流通过也许会产生磁场影响飞控   一个是电调 会挡着云台的位置

网友B:
很干净,但是我自从烧掉一个电调以后就一直对电调集中布置在中心的方式不太感冒。还是喜欢直接装在桨下。另外以后云台准备怎么挂。还有目前空机重量是多少呢?有没有称过

网友C:
楼主啊。你的减震板是怎么装上去的?用2M胶布贴上去的么? 还是用什么固定的?

网友A:
仔细看了下,楼主竟然给飞控上减震。。。这是大忌啊,或许我看错了?

网友:
碳味十足

网友:
飞控上减震板怎么了?只要软硬适度 不会出现高频抖动应该没问题吧.毕竟好一点的飞控里也有减震啊

网友:
我的电调也是放在中心板下方,我把电机线露出来的一部分(从电机到碳管)包上了黑色热缩膜,感觉这样更好看~也能预防电机线被碳管的边缘刮伤(虽然边缘已经打磨过),尽量做到万无一失。

网友D:
电池架增高了,重心也高了,稳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干净,但是我自从烧掉一个电调以后就一直对电调集中布置在中心的方式不太感冒。还是喜欢直接装在桨下。另 ...

空机带22.2 V 2200MAH 总重2.4KG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架增高了,重心也高了,稳定如何??

有减震板,非常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你的减震板是怎么装上去的?用2M胶布贴上去的么? 还是用什么固定的?

减震板是泡泡大师设计的,中间的四个孔和飞越680的4个孔相配。减震器和飞越中心孔之间必须要垫2片螺帽垫片,才能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楼主竟然给飞控上减震。。。这是大忌啊,或许我看错了?

回去对比一下不带减震的LOG日志和带减震的LOG日志。你就知道,减震器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震板是泡泡大师设计的,中间的四个孔和飞越680的4个孔相配。减震器和飞越中心孔之间必须要垫2片螺帽垫 ...

好吧,我也有这个,我的飞越680 PRO 没这个口! 暂时还不知道怎么装! 贴上去就觉得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楼主竟然给飞控上减震。。。这是大忌啊,或许我看错了?

对于APM飞控来说,不上减震才是大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放在中心板下面,一个是可能产生干扰,第二是散热可能不好。最好是放在螺旋桨下,可以散热,也远离电子 ...

你多虑了……这个位置散热没问题。关于干扰,只要没有环型布线形成磁场,就不用太担心。况且最怕干扰的GPS天线已经架高了。由于不知道此飞控的版本,所以罗盘的情况不好说

网友:
不管怎么说,就是喜欢这样整齐的风格!

网友:
这套可以带云台+5N吗?

网友:
我的APM也是直针 装减震神器电池板要加高 请问楼主电池板这么高 稳定性如何?
楼主布线非常美观 看起来很舒服 电调输出那里建议用蛇皮管束线更有利减震 也好看 或者扎带不用扎太紧

楼主:
一切自然舒适。随意,飞行就是这样。想你所想,爱你所爱。一切随心吧。

网友E(2014-04-29):
请教,好盈铂金30的电调,如果做完油门行程,在装机的时候还需要接ube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好盈铂金30的电调,如果做完油门行程,在装机的时候还需要接ubec吗

不需要了!

网友:
6轴 配一个  要多少钱啊?

网友:
喜欢整洁

网友:
布局极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