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热切割的问题

楼主(2014-03-06):
我想在网上买一个12V,2a或者比这个稍微大一点的电源(需不需要买变压器,因为这都是220V的高压电),还有电动车的刹车线(钢丝),不想买热阻丝了。我的想法是:将钢丝的两端直接接到电源线上,另一端还没想好怎么固定。老鸟给看一下,这样可不可以,会不会短路烧电源?行的话,这个星期准备开工,为了我的Old Fogey而努力了!
这个就是我自己想的热切割,老鸟们,就靠你们了!黑色的是电源线,灰色的是细钢丝(电动车刹车线可以拆分成好几根细钢丝,其中的一根)

网友:
第一次见有这样搞这危险的热切割的。安全第一,你还是搞个变压器,把交流电转成直流的安全些。

网友:
交流电直流电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电压。

网友A:
我原来用24V的 很好用 220V很危险啊 一不小心断了电到你!话说这种东西我20年前就用过

网友B:
买个12V的开关电源吧,再买个降压模块,把电压降到3-5V,温度可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用24V的 很好用 220V很危险啊 一不小心断了电到你!话说这种东西我20年前就用过

能否给个配置,你是用的什么电源,变压器用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12V的开关电源吧,再买个降压模块,把电压降到3-5V,温度可以调的

12V的开关电源,这是什么电源?降压模块有必要吗,电压已经很低了!直接接到220V的电源上可以吗?

网友B:
网上很多开关电源卖的呀,去看看,你觉得12V够的话,可以试试呗

网友C:
可以测量一下细钢丝的电阻,如果电阻过小,可能会烧坏电源,基本的电学常识

网友:
吉他2弦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量一下细钢丝的电阻,如果电阻过小,可能会烧坏电源,基本的电学常识

如果说好几根钢丝拧在一起,这样电阻会不会大一点,不会烧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很多开关电源卖的呀,去看看,你觉得12V够的话,可以试试呗

不是,12V到底够不够?不行的直接买笔记本电源,这个跟12V哪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12V到底够不够?不行的直接买笔记本电源,这个跟12V哪个大?

12V够不够不好回答,这个最好用实验电源测试一下,因为还和你的钢丝的长度粗细有关,用一个可以调节电压的实验电源测试:首先选一截你需要的细钢丝,调节实验电源的电压,同时可以观察电流值,当细钢丝达到你需要的切割温度后,你从实验电源就可以看到你所需要的电压和电流参数了。当然如果你没有实验电源,有一个电流表也可以,把电流表串在你买的12V电源和细钢丝之间,细钢丝的长度暂且估计足够长,测试时逐渐缩短钢丝的长度,在电源的允许的电流范围内找到需要的最小的长度,除去你需要的要用于切割的长度,把最小长度中多余细钢丝绕在绝缘的架子上。

网友D:
我是用旧的电热毯里的电热丝和简易平衡充电源(12v2a)做得,还不错只要20-30厘米长的电热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旧的电热毯里的电热丝和简易平衡充电源(12v2a)做得,还不错只要20-30厘米长的电热丝就可以了…

简易平衡充电源一个多少钱?是不是航模电池的简易平衡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简易平衡充电源一个多少钱?是不是航模电池的简易平衡充?

对的,忘记多少钱买的了,反正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忘记多少钱买的了,反正不多。。。。

我想用这个电源做热切割,右边是他的工作值。具不具备制作热切割的条件?要是做的话,是不是就只要把电源最头上的插口剪掉,然后扯出两根线来连接上吉他弦或者细钢丝就行了?还有,这个需要多大的电阻?吉他弦的电阻值和细钢丝的电阻值够不够?

网友D:
我的电热丝阻值是不到20,刚刚看了下我的电源和你的没啥区别(参数),直接接了俩鳄鱼夹(也是充电器带的),直接夹电热丝俩端,割的慢就把一个鳄鱼夹向另一个移动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热丝阻值是不到20,刚刚看了下我的电源和你的没啥区别(参数),直接接了俩鳄鱼夹(也是充电器带的) ...

也就是说我说的那个方法是可行的是吧?

楼主:
你有什么高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说的那个方法是可行的是吧?

网友E:
电源推荐LZ用射灯电源
各灯具店有售,10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推荐LZ用射灯电源
各灯具店有售,10元搞定

你这个是红线接220V电源,然后白线出来就是12V的电压了?直接接上电阻丝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红线接220V电源,然后白线出来就是12V的电压了?直接接上电阻丝就好了?

恩,这个电源是有标注的,标注了哪头是220V输入,哪头是12V输出,12V就可以直接接电阻丝了,但电阻丝建议有效长度不小于600mm,阻值过小,电流大了稳压器很烫,影响寿命,普遍电流在2A左右就很好了

网友E:
另外若买这类电子变压器,最好是50W以上的(避免阻值小,电流大,造成悲剧,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若买这类电子变压器,最好是50W以上的(避免阻值小,电流大,造成悲剧,你懂得)

改天去灯店看看,买个功率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热丝阻值是不到20,刚刚看了下我的电源和你的没啥区别(参数),直接接了俩鳄鱼夹(也是充电器带的) ...

我买了一个监控电源,接202V电压,出来12V的电压,但那时不知道买多大直径的电阻丝,卖家给我推荐的是12V电压1.2mm的丝,还有的给我推荐0.4mm的丝,我不知道该买哪种!卖家说这个跟电源的额定电流有关,220V电压的电源,额定电流是多少?还有,我到底应该买多粗的电阻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监控电源,接202V电压,出来12V的电压,但那时不知道买多大直径的电阻丝,卖家给我推荐的是12V ...

你看看电源上没有写吗?接线自己测一下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电源上没有写吗?接线自己测一下也行啊

电源上写的是接220V电压,出来12V电压,2a电流,现在准备买0.5mm的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上写的是接220V电压,出来12V电压,2a电流,现在准备买0.5mm的丝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说的那个方法是可行的是吧?

直接告诉你  用监控的电源就行了  电阻丝我用的事最细的 然后拉直有20多厘米加热效果很好没出现电源过热的毛病 电阻丝我用的事0.5MM的 短了的话会红的然后就断了

网友F(2014-07-12):
220V太危险了兄弟,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0V太危险了兄弟,注意安全

我弄了个监控电源,现在用着还可以,只是镍铬丝不直,温度能达到,切割的很顺利

网友G:
我是12v 1A电源 一米左右热切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12v 1A电源 一米左右热切锯

咱俩差不多,我的是镍铬丝,就是拉不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俩差不多,我的是镍铬丝,就是拉不直

我用的是细钢丝

楼主:
这个无所谓,只要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说好几根钢丝拧在一起,这样电阻会不会大一点,不会烧电源了?

大哥,你拧的越多电阻越小。。。。。
同一种材料电阻跟长度成正比,跟横截面积成反比。
我电源用的电脑电源12V的线,电阻丝用的吉他2弦

网友H:
坏掉的外热电烙铁拆开,里面的加热丝能拉很长很长,跟头发丝差不多,切出来的切缝很小,也不容易拉丝。我一直都这么用的。电源用的电动车电源,根据电热丝长度选电压,一般电动车4个电瓶串联12v×4=48v   12v;24v;36v。慢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坏掉的外热电烙铁拆开,里面的加热丝能拉很长很长,跟头发丝差不多,切出来的切缝很小,也不容易拉丝。我一 ...

好的,我先试试,然后不懂的问题还得问你

网友(2014-09-14):
我的热切

楼主:
请问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