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数传如何与手机连接?

楼主(2014-03-06):
我用的数传是带有mini usb的那种,想与手机连接调参,请问是手机与otg线连接,再用USB线与数传模块连接嘛?

网友A:
没错。

不过我喜欢蓝牙,不喜欢手机拖根线。

网友B:
课程里有教你怎么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

不过我喜欢蓝牙,不喜欢手机拖根线。

蓝牙怎么连接?数传只有一个usb口啊。连USB蓝牙模块后,怎么给他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课程里有教你怎么使用的

泡泡老师,爪机当,看不了视频,能否回答一下?

网友:
手机先接OTC线,然后再接数传;接反了用不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怎么连接?数传只有一个usb口啊。连USB蓝牙模块后,怎么给他供电?

我就没有买USB的那头的数传,就买了两个TTL接口的。
其中一个TTL接口的数传和蓝牙模块连接,放在控里面,用控的电池。

楼主:
能拍张说明图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