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接收机对应通道是什么 大家看看吧

楼主(2014-03-06):
1-8对应是什么(付翼,升降,螺距,方向舵)?????

网友:
看说明书吧!接收通道各遥控不一样,没用过Futaba遥控,JR的我可以告诉你。帮顶!

网友:
这个随便对应啥都可以啊,控里可以定义的

网友:
F的是所有通道都可以自定义的,不一定非要某个通道对应某个舵面。不过有默认的设置,看控里面就是了。

网友:
不用纠结接收机上面,直接接SBUS分出来接到陀螺仪那里

网友:
直接用S BUS就行了.

网友:
插上舵机试一下就行,FUTABA、JR等通道顺序不同,FUTABA 应该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5起落架6辅助1-----。

网友:
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   正解!就知道这些!!剩下的可以混控等等!!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从遥控器设置菜单上就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