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SZD-45 Ogar 2.5米翼展。这款飞机怎么样?

楼主(2014-03-06):
有谁飞过?
应该很好飞吧。
家在北方 风大,我最关心它的抗风性怎么样???还有 电池用3s 3500毫安—5000毫安行不行 会不会太沉???

(图片涉嫌广告予以删除,斑竹留)

网友A:
这个是小胖子吧~~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小胖子吧~~好飞

嗯,赫赫。。。3q
还有呢,能不能多说两句啊

网友B:
不会
这种级别的,5000的电池很完美,

网友C:
这种飞机尽量别在有风天飞,可能飞不回来.我干过 在市区没风 出去了就有风了 顶风飞都倒退

网友A:
小胖子的稳定性很好~~可以加摄像头~~还可以上狗~~航拍的利器~~~如果想玩高端还可以上地面站~~电池5000的没有问题的~~稳的很~~

网友D:
尽量用4S的电池,还有机翼太长了有点软

网友E:
这么大的身体在加这么长的翼!速度应该不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飞机尽量别在有风天飞,可能飞不回来.我干过 在市区没风 出去了就有风了 顶风飞都倒退

哦,是不是动力不够强劲啊?
我之前飞翼展1010的fw-190 就是如此 风太大了(尽管我用的非常规电机 由于电机很重导致机头很重 其实一半的动力就足够fw-190用了,银燕920kv、120多克 ,,全油门时 fw-190绝对不输专业竞速机。。。)慢慢的飞出了我的视线 风太大根本没法让飞机飞回来了 然后我很容易的找到了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
这种级别的,5000的电池很完美,

赫赫,理论上是,但是实际用到5000的 …………、、就不得知会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胖子的稳定性很好~~可以加摄像头~~还可以上狗~~航拍的利器~~~如果想玩高端还可以上地面站~~电 ...

哦。。。那就好。。。。多谢兄弟!!

网友:
风大还是尽量不要出来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量用4S的电池,还有机翼太长了有点软

4s那就得用竞速机配置了、、、,不然用长桨回打到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的身体在加这么长的翼!速度应该不快吧!

咳,竞速机也没少飞 有点飞累了飞够了,,所以 弄架休闲航模飞飞 娱乐娱乐很好啊 就和玩风筝似的 轻松还有飞的时间长啊主要是,再有就是 翼展长 视野好啊 不用太担心 飞机稍微飞远点 就出现飞行姿态判断失误……

网友:
这架是玻璃钢材质的吗?

网友F:
这类飞机很好飞。而且一般来讲,越大越好飞。只是滑翔机型不是很抗风,风太大顶风飞时,要有一定技术(较大幅度拉推升降舵,使飞机较大幅度的做俯仰。而且风大时尽量把飞机往上风口飞,不要顺风飞的太远)。用5000的电池,担心电池太大会放不进去机舱,这个要事先考虑好。配3S还是4S电池,要看你电机的配置(电机的直径和KV值)。电压越高或Kv值越大,就要配稍小些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小胖子吧~~好飞

这不是胖子好不好

网友G:
同学飞的视频,貌似挺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类飞机很好飞。而且一般来讲,越大越好飞。只是滑翔机型不是很抗风,风太大顶风飞时,要有一定技术(较大 ...

嗯嗯,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学习下巩固下我的航模知识了我!!3q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同学飞的视频,貌似挺好飞的
多谢兄弟的视频!!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