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大家怎么做桨平衡的

楼主(2014-03-06):
RT,听说做了桨平衡后飞机震动会很小,我就买了一个简易的桨平衡器,但不知道我怎么做都不平衡,现在平衡了,翻个面又不平衡了,更别说像视频里那样桨可以停到任意一个位置了,是我做法不对吗?

网友A:
你一般做的是两个叶片之间的平衡。
如果你沿着两个叶片画一根线,这根线的两边也要做平衡的。
不知道我说的你明白没有?

网友B:
一个桨四面平衡才是真正的平衡。你这样只是两面平衡。

网友B:
我在中心点旁边粘热熔胶。

网友C:
看一面就可以了~~不用反过来看两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