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有wifi连接手机 请问是否可以连接到vision上

楼主(2014-03-06):
gopro有wifi连接手机可以图传  vision也是wifi连接到手机 只是多了个中继 请问gopro是否可以连接到vision的中继上 这样vision上h3-2d云台 如果能连接gopro的wifi 这样不就实现了图传功能?求大神指教思路

网友A:
LZ说的猜想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只是在于这个中继,vision的中继其实内部硬件和咱们的路由器没啥区别,但是软件方面已经定死了是智能匹配FC200蛋蛋摄像头和DJI自己的APP软件,有能力编程的工程师(且专门只是玩VISION的)不会把精力放在写软件上(即使有,也都到DJI干活去了)。

目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弄一款随身大功率WIFI当中继(注意并不是我们说的wifi中继,严格一点应该叫做wifi桥接),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那买2代+狗多省钱,放着蛋蛋不用多浪费,别和我说你只为了5.8的控,那还不如买精灵一代,电池还便宜,F40那个机身也是5.8的控

网友:
其实我早就想这样干了  只是不知道咋整   听楼上的解释然后我死心了

网友B:
gopro自己有软件在手机里能打开视频的,距离不到200米,好像还没人用中继试过,当然有也只有视频没有GPS 距离等信息。如果短距离拍摄可以尝试,如果需要长距离的就像我一样把vision外壳做成狗一样的装上就两全其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你们是如何解决WIFI延迟这个问题的,目前我用GOPRO的官方APP 延迟很严重 用的狗3 银色

同问,狗3+ 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的猜想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只是在于这个中继,vision的中继其实内部硬件和咱们的路由器没啥区别,但是软 ...

好像不那么容易,若实现WIFI桥接就能解决不少需求,可是不知道厂家设计的识别代码,插接不进去的。期待哪位高手能解决,那么就可以用WIFI遥控如QX镜头式相机,成像绝对强于运动记录仪。

网友:
一個想法
如果把 精靈2 H3-2D版本
換成5.8G的接收和控
是否可行
自己的經驗 在 光照理想狀態下
狗3+的拍照 跟錄像 畫質還是好許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pro自己有软件在手机里能打开视频的,距离不到200米,好像还没人用中继试过,当然有也只有视频没有GPS 距 ...

我的狗3+黑  WIFI连手机 十来米就不行了  正常吗??????

网友:
不是说,狗的WIFI连手机会影响遥控信号么?

网友D:
其实用Phantom FC40,把FC40相机卸下,改挂狗3+,用WIFI当图传。如果你不打算飞太高(200米打住),也是一种比较实惠的方案。Phantom FC40的遥控与狗的WIFI可以共处,不相互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Phantom FC40,把FC40相机卸下,改挂狗3+,用WIFI当图传。如果你不打算飞太高(200米打住),也是一 ...

请问前辈,QX10和狗3的视频和拍照效果哪个好啊?我是FC40套机的,想换个相机。QX10用中继可以增程吗?FC40的我用路由器增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前辈,QX10和狗3的视频和拍照效果哪个好啊?我是FC40套机的,想换个相机。QX10用中继可以增程吗?FC4 ...

以为若拍照片肯定QX强,拍视屏应该狗3+好。不少模友对QX的中继增程感兴趣,但是没见到哪位真正实现了,看来不那么容易。正等待第一位成功的消息。FC40卸下相机损失不大,Vision就不一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