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要的设备配置

楼主(2014-03-06):
用v2飞控,dji的高清图传。需要扩展到地面站,问下都需要大疆的什么配套设备才能够实现

楼主:
对了,忘了说用的狗思云台

楼主:
有个问题就是2.4g电台和2.4g高清图传是否可以同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就是2.4g电台和2.4g高清图传是否可以同时用

据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