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PM2.52的这个元件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2014-03-06):
请教下APM2.52的这个元件是什么型号啊
上面只有G33646的编号

就在HMC5883L旁边
咋5883上编的也是另外的编号呢!

网友:
不知道啊 做等高手解答

网友:
是不是那个3.3v稳压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吧……猜的

网友:
貌似电容

网友:
3樓說的是正解

网友:
电源芯片?

网友:
3.3v线性稳压芯片

楼主:
具体什么型号!这个贴片很小的是无管脚那种!!暂时找不到啊

网友A:
这个是Micrel的MIC5219-3.3YML
注意:这个是APM 2.5上的稳压器,不是2.5.2上的
2.5.2已经换成TI的TPS7913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icrel的MIC5219-3.3YML
注意:这个是APM 2.5上的稳压器,不是2.5.2上的
2.5.2已经换成TI的TPS7913 ...

哦!谢谢了,原来是这样封装不一样啊?已将这个稳压块反着焊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