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与熊掌如何兼得

楼主(2014-03-06):
就不费话了,直接进入主题请教各位前辈 。目前手头设备:H飞控全套,802电台,2.4G遥控,1.2G
图传
,切糕433! 目前状况:用切糕433直接控制飞机,但是后果就是要干扰H的802电台导致连接不上地面站,把切糕433去掉后,直接用2.4G的遥控来控制(接收机接在数传板上)连接地面站一切正常
,但是问题来了,1.2G的图传严重干扰遥控,导致地面调试经常失控。
目前想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让1.2G和2.4G互不干扰呢?

网友A:
加个1.2G低通滤波器 或者升级5.8G图传

网友B:
5.8G 2W

网友C:
1.2图传放远一点,AV线长一些,中间加个录像板录像并放大信号

网友D:
1.2G图传发射远离接收机,地面的图传接收放远,远离遥控器!其实有时候并不是图传发射干扰接收机,而是图传接收机干扰到了遥控器!

网友E:
我跟你的配质基本一样,我地面用的72M的接收连433。我是地面433扞扰72接收。现在只能摇控直连43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