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550神奇故障,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4-03-06):
年前装了一台F550,配置如下:

电机:朗宇V2216 KV800
电调:好盈飞腾 18A
机架:DJI F550
桨:乾丰 1045 碳尼龙桨
飞控:NAZA V2
电池:ROC 5000  4S
接收机:睿思凯 兼容 FUTABA 2.4G
飞控感度:NAZA 推荐 F550参数

安装调试完毕后,爽飞了一块电池,各种正常。

第二块电BB响了,准备降落,4号电机突然停转,因为离地面不高,但是载下了还是断了两根机臂,

两根桨,从这开始,修好,测试,炸鸡,连炸三次,每次都是4号电机停转,期间换了4号机臂的电调,

电机,故障依旧,随后把电调,电机,飞控各发回厂家检测。检测结果,两个电调的MOS管有坏的,

电机换了所有的轴承。飞控 DJI也给搞了校准,这几天陆续收到返厂回来的零件,安装调试完毕,

今天去测试飞行,基本崩溃。。。。。。。

六轴这个抽啊,测试了一会,还是四号电机停转,今天比较幸运没有炸鸡。百思不得其解,发帖求助。

网友A:
明显电调吃力。我感觉用18A的电调有些小,起码30A。用4S电池建议用8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电调吃力。我感觉用18A的电调有些小,起码30A。用4S电池建议用8吋桨。

查了朗宇的电机参数表,我这个配置,全油门也只有15A的电流、如果是电调不给力,我的第一第二块电池不可能爽飞,4号机臂我换上过飞腾30A电调,故障依旧。

楼主:
  怎么换地方了??

网友B:
检查过4号电机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过4号电机线吗

检查了。木有问题。

网友:
电调低压保护??

网友C:
4號電機、電調都換過的話!又是四號停轉.....
請檢查一下R通道接線&或者直接更換  接收機到飛控端 試試(我也不知道對不對)反正換一下死馬當活馬醫
再不行送修吧!

楼主:
电调里的电池类型我已经设置为镍氢电池,电池保护电压设置最低,测试时为满电,不会是这个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號電機、電調都換過的話!又是四號停轉.....
請檢查一下R通道接線&或者直接更換  接收機到飛控端 試試(我 ...

R通道和4号电机有什么关系?

接收机到飞控用的是s-bus线,就一根。

好吧,换一根试试吧。

网友:
果断换E300动力,非常棒。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99112&extra=

网友D:
电条不应该设置那什么氢电池吧?!电压又不一样。氢要么是12v.要么是13,2

后期放电自然电条模式不同了。
还有一点,按照4轴原理,电机同时空转2分钟,4号电机是刹车模式,其他123都是能轻轻旋转的。
我电条只是滴滴射好油门,变结束。

遥控开机油门推顶。
电条上电,滴,滴2次后笑好油门。就可以了,电条有自检电池功能。

网友D:
电池电压不能设置最低。都是3.7    bb报警就下来了。不要设置飞控自动降落。

网友E:
我用的NAZA lite版,飞腾30A,郎宇2216V  800KV,3S电池,1038和1147都用过,一直爽飞。

网友F:
电调全部更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条不应该设置那什么氢电池吧?!电压又不一样。氢要么是12v.要么是13,2

后期放电自然电条模式不同了。 ...

谢谢回复。俺的是6轴。电池设镍氢,没问题,我的8轴一直是这个设置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NAZA lite版,飞腾30A,郎宇2216V  800KV,3S电池,1038和1147都用过,一直爽飞。

我用的4S电。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的原因。问了朗宇的技术说是4S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全部更换试试

这个花费有点大了。电调全部发回厂家进行了检修,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明天我试试4S看看,我们的配置基本相同。除了电调和机架。

网友:
这个……F550用10寸真的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