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海盗 2560R3板+GY86 的,能记录 LOG 吗?

楼主(2014-03-06):
为什么 我按照 APM 的 参数 记录 IMU LOG 进去后 看不到日志,我想看震动,看不到呢, 降落后没断电。。。。

网友A:
(⊙o⊙)哦 你还想看 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o⊙)哦 你还想看 记录?

是的里, 不然怎么知道震动有没有超?

COMPASSMOT  测试 出来  符合标准

HDOP =1.6- 1.2   实在想不出来 为什么  LOITER 模式 抽筋 乱飞、

网友B:
海盗没有flash 没处存lo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盗没有flash 没处存log吧

好的,多谢指点。

看来只有 慢慢 摸索了, 先把 传感器都架高,再做避震,然后在看看 LOITER 模式能不能 OK /.

网友B:
估计是震动,你可以接数传看一下,我也搭了一个海盗,还没来及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震动,你可以接数传看一下,我也搭了一个海盗,还没来及飞

请问 怎么看震动啊? 我还没数传? 要怎么看呢?  我 USB 接着,然后 收按住 飞机,开 50% 油门 能看到 震动吗?

做 COMPASSMOT 的时候的  XYZ 算不是?

我这个 震动 如何呢?

网友:
主界面地图下面 “舵机调整” 选acc啥的选项 连usb推油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