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机接受问题请教!!!

楼主(2014-03-06):
控是14sg!他能用的接受带回传的都有什么型号呀!原厂副厂都行!求教!!!!

网友:
使用FASSTest制式的接收机就是带回传的,例如R7008SB和R7003SB

网友:
好像也就上面兄弟说的这些了,futaba没把fasstest开放给副厂,所以只能用原厂的了。价格都不菲。

网友:
Futaba 发射制式现时有 FASSTest 14ch(双向传送14频道), FASSTest 12CH(双向传送12频道), FASST MULTI(8频道以上), FASST 7CH(最多用到7频道),S-FHSS(最多用到8频道) 等 5 种. ( 14SG 和 18MZ 全有)
Futaba接收机是用 R字开始的,R7xxxx是FASSTest专用, R6xxxx 是FASST专用, R2xxxx 是S-FHSS 专用,以上接收机不可互换使用.

网友:
回传基本没啥用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么看还是JR和SPEKTRUM合适啊,向下兼容很多选择。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A:
新入魔  帮顶  来向各位前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入魔  帮顶  来向各位前辈学习~!

恭喜入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入坑!!!

一入 直坑 深似海呀  烧米呀

网友B:
带回传的貌似只有这两种R7008SB和R7003SB而且还需要配置相应的传感器,这年头谁会飞的时候看回传信息,飞3D状态低个头或许就秒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回传的貌似只有这两种R7008SB和R7003SB而且还需要配置相应的传感器,这年头谁会飞的时候可能回传信息,飞 ...

好吧就先这么用吧!!!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