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飞不起来, 已经上传视屏 ,泡泡大叔,各位大师们,老手们,来看看

楼主(2014-03-06):
飞越650的架子   配置   朗宇v3508  好赢铂金30a naza lite+gps  飞越1238碳纤桨  狮子4s电池    已经做了好久功课 看了泡泡大叔教程几遍  电机转的方向都是正确  桨的风向是向下的

现在问题是  油门百分之百都飞不起来    电调都接第三通道校正过  负载没有   就电机 电调飞控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给位大神,老手!有这么多热心朋友帮忙!真的很开心,谢谢!!   是桨反了!不是正反桨反了!!!!四个桨全反了!现在40%油门  推力都很大。谢谢

上次发过求助贴子了,按照回复都做过 ,电调复位了,油门校正过无数次了,就是飞不起来!!!今天补上视屏,大伙们帮我分析分析....谢谢大家,有折腾了好几天,依然无法起飞!

网友A:
靠,这可邪了门了,坐等大师来给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这可邪了门了,坐等大师来给你解答!

稳如钉子啊   就是在地上

楼主:
580kv   朗宇v3508

网友B:
你不会粘在地上了吧

网友C:
让我这高手解决这问题吧   你的方向是没有错  至少我看到你的M4  桨是错的    而是正反桨  正反桨安装错误    转的话  没有产生向上的升力   反而是往下的  所以  很稳的  钉在原地  解决后请我喝酒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我这高手解决这问题吧   你的方向是没有错  至少我看到你的M4  桨是错的    而是正反桨  正反桨安装 ...

m2  和 m4的桨是一样的  m1和m3是一样的   没有错  我又看了一遍!!谢谢。。解决后请。。。一定

网友D:
是哦。4号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粘在地上了吧

地上没双面胶  谢谢。。。。。。

网友E:
看看风是向下的吗?风向上就不可能起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哦。4号桨错了

13逆时针24顺时针
13桨左高右低,24桨左低右高

网友F:
看看调参软件里马达调制类型,完了在看看正反桨的问题,我原来正反桨安装错误后,起来出现了自旋的问题,一步一步检查,先把桨卸了,看电机转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m2  和 m4的桨是一样的  m1和m3是一样的   没有错  我又看了一遍!!谢谢。。解决后请。。。一定

我又重新看了一遍  你的M4桨  是错  正反错了   其他桨  我看不太清楚  我说的不是方向错误  而是正反   要有升力

网友G:
一三轴逆时针转  二四是顺时针转   貌似没问题  那就只有是桨叶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风是向下的吗?风向上就不可能起来的了。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调参软件里马达调制类型,完了在看看正反桨的问题,我原来正反桨安装错误后,起来出现了自旋的问题,一 ...

  确认一个星期了   。。。。。可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调参软件里马达调制类型,完了在看看正反桨的问题,我原来正反桨安装错误后,起来出现了自旋的问题,一 ...

检查完电机顺序,在检查正反桨安装。

网友H:
我怎么感觉这正反桨是装错了啊,这碳桨怎么说呢,要是塑料桨你就知道得有字的一面朝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三轴逆时针转  二四是顺时针转   貌似没问题  那就只有是桨叶装错了

13逆时针24顺时针
13桨左高右低,24桨左低右高

网友I:
从最后几秒的视频声音里感觉50以上的油门几乎没变化 建议你先把控里的行程校对一遍 再去做飞控里的油门校对 试试 控里行程校对过飞控里一定再做一遍 表忽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怎么感觉这正反桨是装错了啊,这碳桨怎么说呢,要是塑料桨你就知道得有字的一面朝上了

13逆时针24顺时针
13桨左高右低,24桨左低右高             正面要有个坑    装个套  不会反

网友:
嘿嘿,那可以赶紧去买彩票了,风向下不会起不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3逆时针24顺时针
13桨左高右低,24桨左低右高

那应该没问题  要不是就是NAZA 的参调不对   选了四轴模式吗

网友:
10000%是桨按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最后几秒的视频声音里感觉50以上的油门几乎没变化 建议你先把控里的行程校对一遍 再去做飞控里的油门校 ...

50%能听见我声音   100%都快听不见了     我是高音男  声音穿透很强。。。

网友:
确定是正反浆吗,我怎么看浆都一顺风的

网友:
反浆不是翻一面装,哦买噶

网友:
而且看这图,是对角线两个桨要一样哦,怎么看感觉是一边一个样啊,我现在感觉你有桨正反面装错了

网友:
你是什么遥控器?

网友:
可以开手动模式看看起不起的来

网友:
楼主 你把手放在桨上面看看风是朝天上吹的还是朝地上吹的????

网友:
我看是浆装反了

网友:
再一个就是桨的问题了 奥 你是12寸的桨 刚才没看仔细 好奇怪的问题 你拍个高清的视频来看看

网友:
感觉桨是装错了哦

网友:
感觉不对啊,好像飞控有问题,起飞的话应该声音很大而且风也很大的。看桨的安装正确与否很简单,迎风往上翘的那面与转动方向一致。

网友:
显然是浆反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你螺旋桨装好之后,手放下面,每一个下面感受一下有没有风。有风就是对的。还有LZ是否在北 京?

楼主:
没有了,,确认向下才有风。。

网友:
哈哈,应该就是螺旋桨反了。我仔细看了

楼主:
真的木有。。。

网友:
你这装浆反了2个,2 个向上吹,2 个向下吹,飞的起来才怪

网友:
你浆是不是反了一只、、

网友:
看着楼主的桨是不是正反面装错了  你把每个桨反过来装上试试

网友:
神啊……
正反面的区分,看桨面,桨面突出来的是向上的,平的或凹进去的是向下的,大多数桨的中心孔一般是一边大一边小的,大的那边向下
正反桨的区分,逆风向看(从下往上看),桨的旋转方向顺时针的是正桨,逆时针的是反桨……

网友:
哈哈 叶片全装反了

网友:
桨翻个个装

楼主:
YWROBOT发表于2014-03-06 19:10:02
显然是浆反了
木有,,

网友:
电机声音很无力啊,换块电池试试看

网友:
2号和4号桨错了

楼主:
ft0690发表于2014-03-06 18:57:46
你是什么遥控器?
D10  线已近交叉

楼主:
547109069发表于2014-03-06 19:25:24
2号和4号桨错了
2   4   和1  3 刚好相反  反了起飞声音更大

楼主:
547109069发表于2014-03-06 19:25:24
2号和4号桨错了
确认好久了,,木有错。。刚又去看了一次

网友:
坐等解决,好神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好久了,,木有错。。刚又去看了一次

桨装反的可能性不大,没有这么傻的人,要么是电池无力,要么这遥控油门行程有问题,我感觉50%以后的电机声音变化不大,100%的油门和60%差不多。

网友:
我想楼主不会犯那样的错误的    要往上飞   风肯定要往下吹啊

顺便说下    真是太稳了   纹丝不动啊

网友:
这事当面才好解决,视频交代不清楚,楼主的飞控是不是设置的贴地模式??

网友:
太逗了 尤其是LZ说50% 100%油门的时候!这个明显是桨叶上反了!兄台 好好潜水啊!

网友J:
想大家能帮得上你就照好的的图吧!至少能很清晰的看清桨的情况!我眼拙看得不是很清楚
方向对了,装桨的时候让每个的风都向下就行了!

楼主:
您好,我反装过,,更加不对 那声音很更大。

网友:
新手发言,貌似M4 错了

网友:
脚架跟云台挂载用的碳管搞错了吧?脚架碳管这么短容易侧翻

楼主:
没有,,原装就是这样的,到时候在换。。主要是飞不起来,其他设备没装。。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有,,原装就是这样的,到时候在换。。主要是飞不起来,其他设备没装。。

这么短起飞没有问题,降落翻的几率很大,我确定你是把云台挂载跟脚架装反了,还有这两根最好换掉,特别薄,你淘宝搜索10X8碳管就行

网友:
怎么看都觉得m4有点诡异

网友:
我怎么觉得似乎是M2装反了呢?但即使是反了,推油应该侧翻吧?也不会原地钉钉子。请高手和眼神好的解答。
另外,楼主你的桨正反面没错吧?控的油门曲线?

网友L:
桨的转向是正确的,你把桨上下颠倒过来试试(就是把桨反过来,有字的一面朝上)
大家说的桨装反不是指你的转向搞反了,是指桨的上下面搞反了

网友:
明显是桨装反了

网友: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 桨应该没有反。旋转方向看视频是正确的。。如果两个桨装倒了 另外两个对角桨提供升力  四轴也会离地抖动的。。可是楼主这个紧紧的贴在地上 什么情况啊。。我用我的650试了下 只有四个桨同时反装的情况才可能。。但是没敢100%油门。80%油门就感觉机架要散了。。

网友M:
给你个已经正确安装螺旋桨的照片参考,仔细看好自己有没装错

网友N:
图片看不清浆的安装情况,我怎么看,总觉得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桨的转向是正确的,你把桨上下颠倒过来试试(就是把桨反过来,有字的一面朝上)
大家说的桨装反不是指你的 ...

好像真是桨叶反了!!!!!!在上面看 因该是想上凸  我的所有都是向下的,,,,所有的都反了,,,没有olgo。。。我一直以为是正反桨错了!!!!!!!

网友:
新手不懂帮顶
按说即使飞不起来,油门这么大机机也应该有些要起来的意思啊,好呆在地上前后左右的摇晃摇晃啊。。。。
LZ这个好像粘在地上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给你个已经正确安装螺旋桨的照片参考,仔细看好自己有没装错

真的太谢谢了   看出来了,,我的桨叶反了  不是正反桨反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桨的转向是正确的,你把桨上下颠倒过来试试(就是把桨反过来,有字的一面朝上)
大家说的桨装反不是指你的 ...

感谢啊!!!1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大家能帮得上你就照好的的图吧!至少能很清晰的看清桨的情况!我眼拙看得不是很清楚
方向对了,装桨的时 ...

谢谢   是桨叶反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图片看不清浆的安装情况,我怎么看,总觉得怪怪的。

谢谢!!!!!我一直纠结正反将     没想到桨本身就反了!!!!!!!!!!!谢谢大家!!!明天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么短起飞没有问题,降落翻的几率很大,我确定你是把云台挂载跟脚架装反了,还有这两根最好换掉,特别薄 ...

嗯   谢谢  貌似找到问题所在了!!!!!我等下就换掉!!!

网友O:
估计你没飞过固定翼,你这不是桨的转动方向错了,而是桨的正反面错了,升力不足,换过来后,用手压住四轴,推油门,应该感觉到,油门在接近50%时升力猛争,因为飞控会计算这时必须有Z轴方向上的加速度。

网友:
还明天试呢,换我啊,马上就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桨的转向是正确的,你把桨上下颠倒过来试试(就是把桨反过来,有字的一面朝上)
大家说的桨装反不是指你的 ...

主要是这桨没有字    而且有一面螺母尖一些  可以上一个套套里面   我以为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O:
估计你没飞过固定翼,你这不是桨的转动放向错了,而是桨的正反面错了,升力不足

以前一直玩直升机!!!

网友P:
这么粗心大意,难道你不会用手拿着然后加油试试 看看是有没有 上升的力!

网友L:
j20轰炸发表于2014-03-06 21:07:12

主要是这桨没有字    而且有一面螺母尖一些  可以上一个套套里面   我以为朝上!!!
除了直升机的桨不分正反面,一般固定翼和多轴的桨都是有正反面的。为了提高效率,桨的前缘攻角会比较接近零度,而后缘的角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么粗心大意,难道你不会用手拿着然后加油试试 看看是有没有 上升的力!

刚从直升机过来   以为有风    可就是没升力      举在头顶也是   一直以为是动力不足    纠结在动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桨的转向是正确的,你把桨上下颠倒过来试试(就是把桨反过来,有字的一面朝上)
大家说的桨装反不是指你的 ...

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除了直升机的桨不分正反面,一般固定翼和多轴的桨都是有正反面的。为了提高效率,桨的前缘攻角会比较接近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从头看到尾。。。好歹楼主明白了,飞起来就好

网友:
我听声音50%油门的时候和70%油门的时候声音没什么变化
你听一下我的、频繁起飞降落

这个就是起飞、上升、全速上升的时候声音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又重新看了一遍  你的M4桨  是错  正反错了   其他桨  我看不太清楚  我说的不是方向错误  而是正反    ...

确实啊!!!!!!!!!!!!高手!!!!!!太感谢了,,,,,,四个桨的方向全反了    我一直纠结正反    没想到桨叶的正反错了,,,谢谢!!高手,,,开始没以为然     没想到那上面去    我这桨没有logo 有一面尖  可以装个环  我以为就朝上面了!!!哎!!!!1

网友Q:
会不会是电机的KV值太低了、然后桨太小导致升力不够、580KV的估计要6S差不多
要不你换780KV或者880KV的电机试试、桨还是用你现在的桨

网友:
看风往哪吹,直观的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会不会是电机的KV值太低了、然后桨太小导致升力不够、580KV的估计要6S差不多
要不你换780KV或者880KV的电 ...

找到问题所在了,,,,,是桨正反错了!!!!!!不是转的方向错了    谢谢你,还发这么多视屏给我!!!!我一直在纠结动力问题,,,没想到,,,,

网友R:
4个桨全反了。I服了Y

网友:
传说的GPS定点  定钉子啊

网友:
正反桨装错了吧,没有侧翻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4个桨全反了。I服了Y

网友:
看起来像是你的桨正反错了

网友:
朋友。我看你怎么像解锁后油门没有推上去啊。没有超过一半啊。 你油门推到底看看。   看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
580kv电机多少的浆要是1045以下的话飞不起来很正常,你用手抓着试试有没有浮力,如果感觉有浮力,那就是浆小了,如果有沉力那就是你浆装反了。

网友S:
你只要记住相邻的电机转向是反的,桨的方向也是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是桨正反错了!!!!!!不是转的方向错了    谢谢你,还发这么多视屏给我!! ...

呵呵

网友:
看视频都可以看出来 桨装反了离尽头最近的那个桨朝下怎么可能飞得起来,是在不会一个桨一个桨试吧!

网友T:
看视频都可以看出来 桨装反了离镜头最近的那个桨朝下怎么可能飞得起来,是在不会一个桨一个桨试吧!

网友:
从2楼就有朋友给你说桨的面反了…一直执着到100多楼!

网友:
貌似真的装错了   翻个面再装上去   装错了 升力很小的

网友H:
早在21楼就提醒你了,自己一直在纠结没有返

网友:
明显正反装装错了

网友:
解决没有?

楼主:
解决了   桨面反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早在21楼就提醒你了,自己一直在纠结没有返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视频都可以看出来 桨装反了离镜头最近的那个桨朝下怎么可能飞得起来,是在不会一个桨一个桨试吧!

嗯,,,

网友:
j20轰炸发表于2014-03-07 00:05:13

嗯,,,
你的第一个贴就看了。 这里一直有人说桨错了。哎………

楼主:
julytj发表于2014-03-06 22:08:57
正反桨装错了吧,没有侧翻就不错了
所有的桨都反一下就好了。。。。。哎。。。

楼主:
磊磊磊童学发表于2014-03-06 23:26:04
从2楼就有朋友给你说桨的面反了…一直执着到100多楼!
哎,,,,,,没想到桨的正反错了,不是正反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这可邪了门了,坐等大师来给你解答!

,,,,桨反了    不是正反桨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反了    不是正反桨反了!!

上下面反了?这个小弟眼拙,真没看出来!

楼主:
恩,,上下面反了。。

网友:
额额 学习了 浆不能装反

网友:
飞起来的问题解决了,上个炸机视频吧。

网友:
这是整的什么事,这样搞飞机风险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