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S1000的一些情况,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4-03-06):
今天试飞了s1000,以下是实际情况与大家分享配置:
  A2,5D3云台电池6S15000mah,总起飞重量9.3kg

1、基本是悬停,小航线,15000mah的电池一块,飞行时间8:30分下来后,测电压22.7V,与dji官网的15分钟时间相差很大,不知道dji用的是什么神电池?能否分享

2、飞行的时候脚架震动得厉害,不知道是为什么??

总体感觉如下:
1、 为什么不使用18寸桨,目前的15寸塑料桨负重。。。。飞行时间严重不够
2、 为什么使用塑料桨?s800使用的是碳纤,目前的震动如何解决??
3、A2飞控有4秒钟一直闪白灯,等会看说明书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也打算入手S1000,上5D3,楼主分享一下以后的心得哈

网友:
哈哈,最近我看是零好评

网友A:
问一下楼主,5D3镜头只能够上24,2.8的镜头啊?其他如12-24、17-40的头都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5D3镜头只能够上24,2.8的镜头啊?其他如12-24、17-40的头都不行吗?

目前是这样的,目前云台在转动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的流畅。。。。。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是本身相机重,云台发涩的原因。
另外,云台不能够上其他镜头,主要是前面镜头环的大小决定了,对吗,要是能够自己动手改装,可否上其他头呢?

网友B:
楼主是尝鲜派啊
我的自制八轴挂5D云台,6S12000 10.5KG起飞 9分钟
动力TM3520 WK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尝鲜派啊
我的自制八轴挂5D云台,6S12000 10.5KG起飞 9分钟
动力TM3520 WKM

不会吧,兄弟,你才用3520的电机???轴距多少呀?用多大的桨??

s1000才9.4kg左右,用15ah的才不到9分钟,我的个天。。。早知道不如自己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兄弟,你才用3520的电机???轴距多少呀?用多大的桨??

s1000才9.4kg左右,用15ah的才不到 ...

3520电机拉力不比4014小啊,而且级数问题,没有4014的堵转风险,缺点就是重了点

轴距1.1米,1550木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20电机拉力不比4014小啊,而且级数问题,没有4014的堵转风险,缺点就是重了点

轴距1.1米,1550木桨
...

哦,你为什么没考虑用18寸桨呢???你是用什么机架呀?看来还是自己DIY放心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为什么没考虑用18寸桨呢???你是用什么机架呀?看来还是自己DIY放心点。。。

机架自己DIY的,快装,你可以找找我的帖子,发过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520电机拉力不比4014小啊,而且级数问题,没有4014的堵转风险,缺点就是重了点

轴距1.1米,1550木桨
...

正解!!!
我是3515,整机带5D云台8.3KG
上的10000电池,飞12分钟没问题

网友:
前段时间看到有人用零度的E1100挂5D相当给力,就是时间好像也只有六七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
我是3515,整机带5D云台8.3KG
上的10000电池,飞12分钟没问题

我都莫名其妙为什么都跟风用4014,其实3520很好的电机了

网友:
塑料桨在做大动作的时候还是能观察到有变形的,这个桨型应该做成碳纤的没啥问题的

网友:
请楼主给个电话,拜托了,求指教

楼主:
我知道了,大家DIY的机器重量要轻些,s1000有收放脚架,起码重几百g,所以飞行时间要想对短一些,你们说呢??

网友:
期待DJI来说说看是什么电池

网友:
楼主您好,续航时间不仅与飞机本身,飞行环境,载重和电池容量相关,也与飞行模式,电池放电特性和质量等有关。
由于生产工艺的原因,相对于碳纤,塑料桨有更完美的平衡性。
脚架抖得厉害的问题,我们对产品进行多项测试的时候都没有这种现象,请问楼主是否方便拍一小段视频以便分析。您可以加我的QQ2355613430。

网友:
我  8轴挂5D2 15000的电池可以飞17分钟  4410的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