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装Z15-5D云台,是不是不要云台带的减震球??

楼主(2014-03-06):
S1000装Z15-5D
云台
,是不是不要云台带的减震球??
看说明书,好似不需要云台自带的减震,,直接装到飞机上就行,飞机已经带了减震?

网友A:
舵机臂的那个位置用力按进去,脚架就出来了

网友B:
不明觉厉啊

网友C:
拧舵机臂,首先当让要保证舵机没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臂的那个位置用力按进去,脚架就出来了
刚开始拉不出,后来知道了。要用手按那拉杆。。。呵呵

网友A:
是的啊,把云台自带的那块减震上下两个组件拆下来,正好上的S1000的下挂件上。很容易的,如果眼对不上,就把S1000上的固定座螺丝松松

网友D:
看一下说明书或者配件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