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轴下降的时候很不稳定

楼主(2014-03-06):
大神请给我分析一下  我的六轴为什么下降的时候 非常不稳定 左呼右飘的 看着感觉会翻了一样  起飞不是垂直的  而是往前栽一下往两边载一下  然后才起来   我的是 ATG 600 六轴机架  电机忘了  好像是KV9800的 40A的电调 1047桨  用的是大疆NAZA LITE 飞控 电池是5200 3S 25C的

网友:
正常,因为有下洗气流

网友:
如果平衡做得好 那就是感度问题了!LS下降气流也不至于LZ说的那样!

网友:
好像是KV9800的????

网友:
怎么可能那么高KV的电机

楼主:
哈哈 打错了  多个0

网友A:
下降速度太快了就正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降速度太快了就正常啦。

下降速度不是很快  要是快的话 那看着更吓人

网友:
机身强度不够

网友:
调整感度去

网友:
把感度调一下,问问DJI的客服,他们会告诉你一般的感度,说明书上的有时候不准确。

楼主:
    这是视频  大神们看一下  下降时候的机臂
还有刚起飞的时候  非常的不稳

网友:
设的多少v报警啊 看视频上升下降都快 总觉得会突然掉电 电池一直叫着好危险啊

楼主:
我设得3.6报警  时间紧  还得去上班  没时间平衡  下来大概能回到3.8V

网友B:
斜着降 慢点 看OSD数据 感度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着降 慢点 看OSD数据 感度调好

我现在还处于盲拍阶段    没有图传 没有显示器    全靠目视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