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有谁用过这款机架的,好用不?

楼主(2014-03-06):
找到款便宜的机架,可收放的,就是不知道好用不,锁臂螺丝能锁得紧吗?经常松紧那个螺丝会不会锁不紧什么的?用过的朋友来说说吧,想着这个应该比仿DJI的450塑料机架振动小些吧?

网友A:
不好用,机臂规格特殊,五金店里没有,必须网购,而且死贵
机臂容易弯曲,重降落后,机臂都会向上弯曲,就成了类似s800的结构,敲敲打打就直了,哈哈
折叠的话,基本用不上,那个螺丝上一次都费尽,回来基本上都是展开状态,建议不购买,但是如果想省钱的话,买来试试也不错,毕竟便宜嘛~~摔坏了不心疼

网友:
也有买这个的想法,手上一个塑料的机架刚性不足,安装电机后有点斜。

网友B:
我正在安装这种机架,由于飞控返修今天刚到,刚装好,明后天到外面试飞一下,再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用,机臂规格特殊,五金店里没有,必须网购,而且死贵
机臂容易弯曲,重降落后,机臂都会向上弯曲,就 ...

可否推荐一款450轴距左右的四轴折叠机架呢?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安装这种机架,由于飞控返修今天刚到,刚装好,明后天到外面试飞一下,再续。

看脚支撑腿你这个好像是另一款,等你的测试视频~

网友B:
70多大洋,原来是S600的,我改成450了,用的是恒力测试电机,一定会发视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多大洋,原来是S600的,我改成450了,用的是恒力测试电机,一定会发视频的。

这个机架结实嘛,我也看到了中心板是玻纤的,可以折叠,估计用不太上,4个脚架说实话比较重,去掉脚架能轻很多,不过这种机身不好挂云台
等你的测试结果
价格还是很诱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好用,机臂规格特殊,五金店里没有,必须网购,而且死贵
机臂容易弯曲,重降落后,机臂都会向上弯曲,就 ...

支持,我也觉得这是个坑爹货,最受不了的就是会变形啊,深受其害!!!

网友D:
垃圾中的战斗机,你懂的!!!

网友E:
现在整个小碳纤的也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多大洋,原来是S600的,我改成450了,用的是恒力测试电机,一定会发视频的。

这个铝方管是多厚的啊?1.0MM的还是0.7的?看他们说会变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整个小碳纤的也不贵啊

小的碳纤架没有能折叠的吧?没车不方便携带,还是想要个能折叠的。

网友:
固定电机的玻纤座不耐炸,我是直接在机臂上钻孔然后安装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我也觉得这是个坑爹货,最受不了的就是会变形啊,深受其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推荐一款450轴距左右的四轴折叠机架呢?先谢谢了。

4轴,除了超级大号的,就别想折叠了,真的很麻烦,那个中心板最后就被垫片磨出一个很难看的凹痕我已经把自己的450出掉了,准备350级别的
如果觉得大,那就330轴距的,大疆的非常好
当然一定要折叠的话,我这还真没什么好的机架,你可以看看能不能收到飞越的650折叠机架,截短一下,那个比这个靠谱,虽然飞越也不靠谱

个人觉得最好的折叠方式就是类似于s1000的伞状折叠

有几款机架,你可以看看
极枫有一款折叠四轴,价格在45左右
还有一款是ATG的,价格在178左右
还有一个是仿Xaircraft早期的450机架,叫st450 ,应该就是造小黄蜂的那家公司,价格在98左右

极枫那个都比你找的好,还便宜,但是不推荐
最后两个你自己搜搜,还是比较好的
论坛规定,我就不发链接了

网友D:
这是前两年的过时设计。我这还有当年该机架硬挂狗的视频 铝合金机臂能吸收震动。但是仿f450那么便宜。还是别用这个了。  升级蟹脚还能挂云台 多好啊

网友:
上面几种机架我都用过,第一、二张图是机臂可折叠的,第三张图机臂不可折叠。

可折叠的那种机臂展开后不一定能形成直角,有一定误差

不可折叠的与可折叠的这两种都还存在几个通病:
1,机臂太长,而中心板大多太薄,螺栓一拧紧中心板就变形导致机臂端部上翘或下弯,不信的话自己组装后装上电机不上桨倒扣在水平面上,马上就能发现电机轴不能同时落在地面上,拿起机架肉眼都能看见机臂变形
2,不要相信机臂管内部有加强肋后增加强度的宣传,短机臂还能相信,但这么长的机臂在降落时一旦不稳,就算那么轻轻侧翻一下,保证机臂变形。
3,机臂型材太薄,螺栓对穿机臂后拧紧容易导致方管变形,我都是不得已在方管内加装了尼龙柱来穿螺栓防止变形。
4,两种机架的脚架都偏软,降落时每个机臂的两片脚架都会朝向同一边弯折,用不了多长时间必断无疑。

网友:
俺用过,一分钱一分货,优点是便宜,轻,飞起来也很不错,不小心炸弯了,直一直又能飞。缺点是折叠不实用。

网友F:
已经入手,管壁厚度是1.5mm的,比原来的塑料的好太多了,准备学这个帖子换中心板: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3
昨晚上桨测试了一下,单臂的震动小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入手,管壁厚度是1.5mm的,比原来的塑料的好太多了,准备学这个帖子换中心板:http://bbs.5imx.com/bbs ...

上两张图

尺寸

尺寸

管壁厚度

管壁厚度

网友:
晚上等中心板到了,看看使用原配的还是用稍微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入手,管壁厚度是1.5mm的,比原来的塑料的好太多了,准备学这个帖子换中心板:http://bbs.5imx.com/bbs ...

可不可以量一下内方的尺寸呢?怕铝合金变形,想里面加铜柱做支撑,但是不知道里面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量一下内方的尺寸呢?怕铝合金变形,想里面加铜柱做支撑,但是不知道里面的尺寸。

粗略测量是15-1.5x2=12mm
1.5mm的管壁不大需要加强了,倒是原配中心板有点偏软,或者说中心板太小,固定的两颗螺丝的距离太小,导致中心板的刚性不是很好。

x600的中心板到货了,可惜螺丝的距离不对,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