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刚开始组装死胖子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3-06):
我是刚入魔不久的新手,今天死胖子刚到手开始组装,发现银燕舵机给的摇臂不是十字的就是,星型的没有一字的,新手没有经验问问大家,是再去买一字的,还是把十字的减去3个角当一字的用?
后来发现尾翼上的12G舵机带一字的,主翼上的舵机17g的为什么没有啊?

网友A:
你买飞机是去航模店还是直接 网 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飞机是去航模店还是直接 网 上?

直接上网,地方小,没航模店,更苦于没有师傅、同学知道和互相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上网,地方小,没航模店,更苦于没有师傅、同学知道和互相学习

我跟北 京玩儿航模也是单打独斗着! 航模店到是有价格跟抢劫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北 京玩儿航模也是单打独斗着! 航模店到是有价格跟抢劫似的。

问题还么解决啊,兄弟你知道不,我完全是什么参考也没有啊,全靠自己领悟。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还么解决啊,兄弟你知道不,我完全是什么参考也没有啊,全靠自己领悟。

我连控都还没买好呢。纠结 T14SG 还是华克尔的12S 你用的哪个?

网友:
纠结个毛。我知道你的问题,我也装死胖子,副翼的舵机臂必须用一字的改一下,掐掉一头就行。控的话,T14SG和12S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不推荐12s

网友B:
应该是十字的改的,没有一字的。两个必须用十字的改

网友C:
十字一剪成一字的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字一剪成一字的安装

多谢指导,新人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十字的改的,没有一字的。两个必须用十字的改

多谢指导,新人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