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纠结,入new 120d02s还是山寨450

楼主(2014-03-06):
devo10控,模拟器练习中,真机new 120d02s还是山寨450练习用,求各位大神给个推荐

楼主:
自己沙发吧,new 120d02s可在家里练习,又喜欢大jj

楼主:
mini cp super cp?

网友:
进华坑,不如等几天买 伟力V977。

网友:
山寨450新手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d10,v977可以用吗,控到手后,刷了suvsuv版的,后来发现水平不够,设置有困难,又刷回来了

楼主:
想入new 120d02s主要是考虑它轴传的,考虑将来入个飞越450轴传的,先熟悉下

网友:
飞越450 不解释

网友:
我选的飞越450

楼主:
120在家里悬停还行,航线稍微有压力,3d的话,高手玩的。

网友:
02s飞行很稳,我的02s今天第一次炸机,升降舵机臂炸断,舵机打坏三个齿,一个尾旋翼断掉,尾拉杆炸飞找不到,重新修好有点金鱼尾有时间再折腾折腾

网友:
450  成本很低

网友A:
02s,我炸了十几二十次 没扫过齿 就断了个脚架,耐摔,当练习机不错

楼主:
还是选择120了,每天下班后在家里可以飞,省得手痒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s,我炸了十几二十次 没扫过齿 就断了个脚架,耐摔,当练习机不错

我也感觉02s挺耐摔的。。。

网友:
要是有人帮你装机就果断450.。。。

网友:
120的六轴对初学者来说,比较稳,入门还是可以的。
但飞了其它机后,发现它的六轴控制变得不直接,不好玩了。

楼主:
一个人,超级新手,模拟器四面悬停还没有练好呢,120先玩儿一阵子,以后再上450了

网友B:
450吧,飞越空机,电配自己搞。

网友C:
V977练练手感先

网友D:
120先折腾一下,下一步飞越450

网友E:
小机 家里就可以练

网友F:
我是直接上手450!不建议上华科尔,哪怕就是山寨450也比华科尔好!如果是提高阶段,最好用CP 建议便宜的 耐炸不说 大不了扔了! 02S更不建议了,轴传,很容易受伤!

网友G:
重点是你要有场地...
120天天可以飞,一天无聊可以边冲边飞,联系速度快...450场地是个问题,每次出外场不大方便,进步比较慢...重点是啥水平了,悬停,圆周,八字,自旋,自旋航线,这些动作都可以用02在家里或者小区里完成,450就不行了...自己拿捏吧...

网友D:
对450确实有种冲动的感觉,不过场地要求有限制,不可能天天去练习,120在室内比较稳,六轴的,感觉上比cp三轴的好控制吧,对于我这种菜鸟是不是好点

网友H:
先上120,明智选择!

网友H:
山寨450相信调机修机的时间远远大于你飞得时间。

网友I:
450拿来练习维修倒是不错的选择,我第一次入魔几个月下来,就飞了5次,剩下的时间基本上就在学习修机,现在都可以单独组装调试一台450了,但四面悬停在模拟器上都没练好,是我太笨了吗?

网友J:
这两个都不合适 新手还是小六通尾电机吧 好修耐炸 你是D10那就SUPER CP 自己改无刷 耐炸 要不伟力V977 再要不就450 千万不要120 豆腐机 修死你

网友K(2014-05-28):
山寨450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