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 680 完成升级 810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楼主(2014-03-06):
飞越680  六轴  原装轴距 只能带12寸桨     效率 和续航时间 满足不了要求  遂产生扩大轴距的想法

传送门   飞越680升级810后 飞行测试 及 DJI 飞控失控保护的调试方法

当然也有一些顾虑的地方    16mm管的刚性     轴距长产生的振动问题     DJI LITE是否能适应   预算是否过高   本身的设备是否产生浪费等问题

再多人说  也仅仅是说   动手验证一下才知道  所以 本考虑直接换机架的想法被越过了

开始动手

拆机前

12寸桨  俯拍

电调收放的位置   提供准备入手模友一个参考

开始把已经能稳定飞行的六轴拆掉  是有一些舍不得   之前的布线  就花了很多心血

用电烙铁慢慢把接头取下来

完成 以后  开始 拆分电板

恒力4225 KV610 换装  朗宇 4110S  KV340   电机更大  更重了

当然 级别多高一些  也是产生预算最大的一部分   电机 320 6个  就要 1920了

购入 15寸桨来替换12寸桨    第一次 见15寸桨   真是很长

拿个参照物对比一下

购入 3个  16mm的 3k碳纤管   亚光  斜纹路

质量真不错   而且非常轻  不过要自己动手切   然后在一头 16mm处留一个 螺丝口

电调的延长线   保护器 是不能进入 碳纤管的   需要 动手一下

用尖嘴剪  剪掉 卡扣   直接用一层纤维胶带固定就可以了   用这个 防脱器 会比较安心一些 而且非常轻    6个一起 也不会增加什么重量

最后 用砂纸打磨 尖嘴剪留下的 尖锐的凸起  以防在管子内 磨蹭到其他的线

长轴距以后的 机架

电池 更替为  6S 10000毫安时    效率更高    质量也好      重量1470克

这次尝试着不用分电板来配电   直接 六条焊接在一起 用热缩管包覆  然后再用一层纤维胶带固定

大体完成电路布局

购入6对快拆桨座    6对一起  加固定螺丝    显示 49g

做收尾工作  调电机座平衡    确定旋转方向   还有螺丝是否扭紧

升级轴距以后   大小可以以控为参照物  对比一下

大致完成的状态   15寸桨 终于可以上机

预留了 足够的安全距离   避开桨效

当然 也悲剧的见红     无意中被一把桨打到    直接肉开了一个 V道口          唉  还是要小心才得

最后总结

飞行稳定  效率高   续航时间长   拉力大

飞控也给力

网友A:
小心啊。
数据,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啊。
数据,数据呢。

感谢支持   论坛 发帖 时常出数据错误  又要重新编辑很麻烦

网友:
很不错  我也用的15寸的T型桨  好是好  就是脆了点儿...

网友:
为什么不用16*12的碳纤管?

网友:
升级后投入多少钱呢。。。。

网友:
受教了。。。。感谢lz辛苦发帖

网友B:
请问原来680用4s 10000的电池能飞多久?
现在改装后6s 10000能飞多久?谢谢

网友:
顶LZ,挂载后的飞行时间来一个。

网友C:
你直接换上680pro的电机座不就完了~~直接变成800~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
这种对后人有用的帖子一定要帮顶

网友:
顶,求整机重量,及6S10000的悬停时间??

网友D:
那么长的轴距,16的管抗的住吗,震动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长的轴距,16的管抗的住吗,震动大不?

管子没问题,就是中心板软了点,我也在用680改的810,同样是4110KV340电机,1555桨,如果负载不大就是一架好飞机,架子太轻了,效率超NB。

网友:
建议楼主用6S5200~6000的电池,10000的电池对这架子来说重了点,动作狠了或者风大了不安全。

网友:
俺也想改,但一直纠结在改了以后,中心板能不能受的了,因为轴距加长以后,根据杠杆原理,作用在中心板上的力会加大30%。

网友:
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原来680用4s 10000的电池能飞多久?
现在改装后6s 10000能飞多久?谢谢

同问,重要的是公布一下续航时间

网友E:
飞越680机架换成另外种电机座,根本不用换碳管的,就能实现810轴距

网友:
naza lite 大轴距参数怎么调?

网友:
改的很好,就是有些担心中心板的强度,镂空太多了。

网友:
顶楼主,我的也是680改的800,不过我的中心板是200MM,机臂还是16管的,带微单云台,目前飞下来没有说明问题,但是我准备还是改小点轴距,16的管子长的话震动会大些

网友:
lz的碳管怎么打孔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越680机架换成另外种电机座,根本不用换碳管的,就能实现810轴距

换哪个电机座

网友:
恭喜升级成功!

网友:
樓主的飛行時間那

网友:
留印备用

网友:
LZ谈谈改装效果和感想啊,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LZ这电池好用吗?
方便的话PM下地址

网友:
兄弟,感度是多少?

网友E:
就是这种680的16碳管320的333,换成这个就够810了

网友:
你这架飞机上,隐患太多。。电调信号使用延长线时最好不要直接插上,那种接头很坑的,我就吃过几次亏了,看着接的很紧,而且用卡子卡着了,但一震动里面还是接触不良,建议直接用电烙铁焊上。

网友:
不错哦 给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越680机架换成另外种电机座,根本不用换碳管的,就能实现810轴距

换X650那种铝合金的吧,我目前夹持型的电机座轴距是70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飞越680机架换成另外种电机座,根本不用换碳管的,就能实现810轴距

老的FY680不用他原来的电机座,用新款680PRO的电机座之后,轴距能到多少?

网友:
老的FY680不用他原来的电机座,用新款680PRO的电机座之后,轴距能到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种680的16碳管320的333,换成这个就够810了

换这个电机座,轴距能增加那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老的FY680不用他原来的电机座,用新款680PRO的电机座之后,轴距能到多少?

我的拉到了830,装1550刚好

网友:
楼主用的是lite飞控,想问一下lite用这么大的机架安全不,还有原来680的续航时间是多少

网友:
快拆 哪里卖的   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这个电机座,轴距能增加那么多?

这种电机座一个最多也就延长三厘米的长度,两个也就6厘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拉到了830,装1550刚好

求经验,直接更换,轴距最多增加5cm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拉到了830,装1550刚好

不换管子?只换电机座就可以到83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换上680pro的电机座不就完了~~直接变成800~何必这么麻烦~~

我也是换了这个座,被变成 750轴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换了这个座,被变成 750轴距了

应该不止,很多人实际成功了,可能是你的架子具体型号和电机座的具体型号有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换管子?只换电机座就可以到830?

这个就是我的组装飞越680,碳管6根都是330的,当初买的680散件,没有买飞越标准的碳管,其他店买的16碳管,要便宜的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我的组装飞越680,碳管6根都是330的,当初买的680散件,没有买飞越标准的碳管,其他店买的16碳 ...

原来你还是换管子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原来你还是换管子了,呵呵

飞越的原配管子是2根333,4根320,我在其他店买的全部330管子,在那2根固定机臂电机座里少装了1厘米的样子,本来只想装810的,结果4根可折叠的无法再短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越的原配管子是2根333,4根320,我在其他店买的全部330管子,在那2根固定机臂电机座里少装了1厘米的样子 ...

我知道了。老款FY680也有两种电机座,对应的管子的长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H:
加长轴距又加大电池(重量大了很多)这样原来的中板所受重力力会更大,如果加上***系统后在幅度大的情况下有折机的危险啊,为何不把中心板也加固下啊。菜鸟之言望批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长轴距又加大电池(重量大了很多)这样原来的中板所受重力力会更大,如果加上***系统后在幅度大的情况下 ...

应该还不需要。 稳定度还是很不错的。有做大幅度的运动测试

网友I:
请问一下大师,六根碳管的轴距分别是多少?

网友:
好贴必须顶!受益 受益!

网友:
我换的2。0MM按飞越680中心板加大到210MM的中心板,配合原来的管子,轴距现在在79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大师,六根碳管的轴距分别是多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换上680pro的电机座不就完了~~直接变成800~何必这么麻烦~~

请问换680 PRO的电机座要用多长的碳管才能变成800轴距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我的组装飞越680,碳管6根都是330的,当初买的680散件,没有买飞越标准的碳管,其他店买的16碳 ...

你好,你买的680 pro 买得多长的碳管? 哪家最便宜? 求TB地址!

网友:
你好 楼主 请问下你的 机臂管子多粗的啊  电机坐和中心板都是买材料自己切的吗

网友:
噢噢噢噢16mm的 看到了  那板子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请问换680 PRO的电机座要用多长的碳管才能变成800轴距的?

因为680pro的轴距680是算上电机座+碳管的总长的,所以他的碳管实际没那么长是短的,电机座除去套筒,伸出部分大约还有六七厘米,而老版本的680和690s的碳管是直接就是到底的,本身就是长碳管,所以用老的680 690直接换pro的电机座就等于每边各加长了六七公分,所以直接变成800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680pro的轴距680是算上电机座+碳管的总长的,所以他的碳管实际没那么长是短的,电机座除去套筒,伸出 ...

那请教一下,如果我买6根老版的680碳管,装在我的680 PRO上,轴距也是不是变成800了? 可以上15寸浆吗?

网友:
楼主买的电机多钱一个啊 我看网上的价差好多啊  最便宜的二百多  贵的三百多   其中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你买的680 pro 买得多长的碳管? 哪家最便宜? 求TB地址!

飞越16的3K碳管333和323的都是25元一根,专门卖碳管的330长的也就20元一根,当时没有注意飞越的4个折叠机臂要短1厘米,全部买成330的了,最后安装下来就成830轴距了。
至于哪家便宜,你可以搜索碳管 16 330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你好,你买的680 pro 买得多长的碳管? 哪家最便宜? 求TB地址!

其实直接买飞越的套机架,就合适,我当时没有想买飞越的这个680,买了另外一种30元一套除碳管外的的四轴机架,可以改6轴的那种,结果先买了6根330碳管,那种30元一套塑料机架是失败的,所以才买飞越680除碳管外的配件来装一套680机架。如果不是先买了330碳管,我是不会单买除碳管的配件来组装的,单买配件比整套要贵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其实直接买飞越的套机架,就合适,我当时没有想买飞越的这个680,买了另外一种30元一套除碳管外的的四轴 ...

谢谢楼主建议,请问楼主你的那个机机在飞行过程中有没有测试过很暴力的飞行,暴力飞行有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建议,请问楼主你的那个机机在飞行过程中有没有测试过很暴力的飞行,暴力飞行有问题吗?

是用来航拍玩的,全速前进最***度前飞是试过的,没有问题,至于你说的暴力飞,要如何飞才算暴力?飞3D特技?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是用来航拍玩的,全速前进最***度前飞是试过的,没有问题,至于你说的暴力飞,要如何飞才算暴力?飞3D特 ...

呵呵,3D肯定做不了,主要是飞航线。 在大风的情况下,楼主那个抗风性如何?

网友:
土豪 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LITE飞控太低了吧  怎么也得用NAZA V2吧     楼主全套弄完  不算遥控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3D肯定做不了,主要是飞航线。 在大风的情况下,楼主那个抗风性如何?

电机KV值低,桨大,抗风稍差,尤其是***下降的时候,抗风不太好

网友:
FY680pro中心板,上下板是否要中间空的板放在底部,没中空孔的板放在上面,这样飞控可以放在中心位置?

网友K(2014-04-09):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种680的16碳管320的333,换成这个就够810了

320的333是什么意思 我已入手680  准备收TM3515电机和1447的浆  貌似680不够 准备加长   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K:
320的333是什么意思 我已入手680  准备收TM3515电机和1447的浆  貌似680不够 准备加长   求教

你现在轴距是多少嘛? 这种电机座折叠机臂碳管320毫米长的话,最大能装810轴距。飞越的碳管有320毫米和333毫米的,至于你的680机架碳管多长,自己量一下

网友L:
我的960加电池有4900G。。。。。。太重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960加电池有4900G。。。。。。太重伤不起

呵呵  你的架子肯定更稳一些  不飞FPV     航拍作业的话  留空时间    多买几组电池  还是 OK的

网友M:
也发个我的810,6s5200悬停12分钟3.6V

网友:
请问你,680改的810机架,其中2根固定管是多少尺寸的?4根折叠管是多少尺寸的?中心板有几个六角柱?谢谢。我也打算做一个,但是我不是买的680机架改,认识自己买碳管组,这样成本会少点。另外电机已买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E:
飞越680机架换成另外种电机座,根本不用换碳管的,就能实现810轴距

哥们,麻烦问一下 换成什么电机座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哥们,麻烦问一下 换成什么电机座

85楼的电机座很清晰了,就是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也发个我的810,6s5200悬停12分钟3.6V

啥牌子云台?

网友:
电机座是680pro原装的 还是另外购买的?

网友O(2014-06-17):
我买的 飞越 680 碳纤电机座,想装15寸浆,请问买飞越电机座就行了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买的 飞越 680 碳纤电机座,想装15寸浆,请问买飞越电机座就行了吗?

传说是可以的。680的比680pro的机臂长。我的680pro 刚改得850, 不过今晚就改去810了。折腾爽!

网友O:
引用 网友P:
传说是可以的。680的比680pro的机臂长。我的680pro 刚改得850, 不过今晚就改去810了。折腾爽!

810 的机架装15寸的浆没问题吧

网友:
正在装 学习到了

网友:
这个真霸气

网友:
引用 网友O:
810 的机架装15寸的浆没问题吧

没问题,敢敢来!!!

网友:
准备用6s 5200-10000  电池 ,4110s 400KV电机 ,好盈 铂金30A 电调 1555 浆 6轴 飞越680机架+电机座  各位看看如何

网友:
飞控 大疆 NAZA V2+gps 遥控天地飞 九 2  ,还是14SG  各位高手建议一下

网友:
Lite飞这么大轴距没问题么?

网友:
飞越的680 、  680pro  、  690pro 都有什么区别??重量 ?电机座 ?

网友(2014-08-17):
留名 晚上学习一下  网速不给力

网友:
用什么切碳管的?

网友(2014-11-05):
引用 网友C:
因为680pro的轴距680是算上电机座+碳管的总长的,所以他的碳管实际没那么长是短的,电机座除去套筒,伸出 ...

学习了,我买的690s的机架,看来需要弄6个680pro的电机座就可以加长到810mm了?请问680pro的电机座是什么编号?或者淘宝链接?

网友:
多少米,整机??我也想装一台,求问?

网友:
这种机架太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种680的16碳管320的333,换成这个就够810了

这种容易转动 塑料容易崩断

网友:
现在飞跃出了悬浮式电机座,可以更有效的解决振动问题

网友:
15寸桨会不会太大?

网友(2014-12-11):
出680碳管,塑料电机坐的机架可以直接升级使用。具体长度可以看淘宝链接。拆机升级件,原装原厂原孔位。  http://2.taobao.com/item.htm?id=42204617614

网友(2015-03-28):
楼主您好,我问一下您的680升级810后飞控还用的Naza吗??用Naza控制这么大的机架,jiji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2015-06-17):
楼主你好,你的1555桨是从哪买的,能给我个网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