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做防水防尘的?

楼主(2014-03-06):
大多数四轴都是裸奔,电路板啥的都是赤裸在外。每次飞都粘的一身尘土草屑。专门装个头罩好像太重,而且很多机架也没有合适的头罩。想了几个办法:
1. 用胶带五花大绑缠在外面,不好看,每次拆卸也麻烦
2. 用热缩膜,机架中心板形状比较怪,不容易套进去
3. 用牛皮纸或吹塑纸做一个罩子,用胶带粘住
4. …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不做防水 一直裸奔  找干净的地方就是了

网友(2014-08-20):
找一片薄PC板1~2MM 250X250MM 用熱風機吹軟 就可塑形完成後修一修往上蓋就是

网友A:
防水问题,把飞控、电调、接线板等用环氧树脂涂覆一层行不行,有人用过吗

网友:
放在箱子里。里面撒上防潮剂

网友B:
楼上建议都达不到楼主要求!用硅灌封胶!

网友:
勤擦洗+干燥剂

网友:
一直裸奔,还跳楼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水问题,把飞控、电调、接线板等用环氧树脂涂覆一层行不行,有人用过吗

我们只用热缩管把电调包住了,效果也不好,有潮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建议都达不到楼主要求!用硅灌封胶!

刚才查了一下,觉得这个是个好东西,但是不知道具体可以用在哪些部位呢?像电子元件可以用,但是电调能用不?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才查了一下,觉得这个是个好东西,但是不知道具体可以用在哪些部位呢?像电子元件可以用,但是电调能用 ...

电调也可以用的,他的绝缘性,坑寒耐热性都不错,用完可以防止线路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调也可以用的,他的绝缘性,坑寒耐热性都不错,用完可以防止线路短路

但是电调的热量散不出来,肯定对电调不好啊,现在就这点很纠结

网友:
用个可乐瓶或矿泉水瓶将能放的都放进去,捆绑在机架上,从外表看还符合空气动力学。

网友(2014-09-19):
引用 网友C:
但是电调的热量散不出来,肯定对电调不好啊,现在就这点很纠结

没事,不是有散热块吗?

网友:
推荐用PCB三防漆

网友:
看我那个帖子 , 六轴PCB 全部用 三防有机硅胶浸泡,出来后跟洗衣机那个电路板一样

不过提醒一下  APM 那个气压传感器千万别泡啊 ,小心的用刷子绕开就可以了  ,

网友:
Y6马甲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42740
看看我手工罩子,有帮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