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床体,需二次退火,都在什么时候需要?求解谢谢

楼主(2014-03-06):
焊接床体,需二次退火,都在什么时候需要?求解谢谢

网友:
不退火会变形。

网友A:
焊接好后热处理去应力,然后在粗加工后,精加工前再一次,然后放置一段时间再最后的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好后热处理去应力,然后在粗加工后,精加工前再一次,然后放置一段时间再最后的精加工

网友:
一套程序下来半年多........沈阳和大连定做一台机器要10个月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