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子18A电调设置得瑟篇

楼主(2014-03-06):
杂交250自从换了妹子18A电调后动力得到了大幅提升,连续的侧摆现在已经完全没问题,以前那种撕布的声音也销声匿迹了。
动力提升了,可是炸鸡损失大大的提升了,,不得不大量补充大齿。
感觉太爽了,很想得瑟一下电调的设置资料,配合妹子控可以设置所有的电调参数,而且还能回传很多信息。如果没有妹子控则按照安规的声控方法也一样可以设置,只是麻烦些。

进入了电调界面,好像只有直机有定速功能,电调的重启和恢复出厂都可以在这里操作。

这里设置电池类型,刹车,转动方向和马达进角等资料。

这里可以设置启动加速,定速相应速度等。GOV SPEED设置成ON后就可以开始测试转速,油门推到70-80之间稳定几秒,电调记录到转速基准后这个会变成OFF,表示定速记录完成。
有个细节需要注意,一定要有个慢慢收油门到零的过程,不能用熄火或者CUT等,否则GOV SPEED不会变成OFF,也就代表记录参考转速失败,需要重新记录转速。

设置马达极数和齿比

下面是设定电调的报警相关参数。

可以设置电池电压报警值

还能探测电调温度,太热也可以让它回传给遥控报警。

这里可以设置转速报警,具体没用过。

下面就是遥控上显示的电调相关参数,有电池电压,转速,温度,电流和容量等参数。

大部分参数适用其他妹子电调,表现差不多。

网友:
据说Graupner过段时间还出个集合固定翼三轴系统+直升机三轴系统+接收+气压计的产品,所有的参数也可以在控里面设置,配合Graupner的电调就全部回传参数都全了

网友:
爽,我也用这个控,期待新产品 !

网友:
这是什么控?

楼主:
Graupner MZ-24 12通

网友:
动力提升了没准下次虚老师炸鸡就没那么幸运咯

网友:
我擦,以为是扶他吧的。我X宝上找了半天扶他吧电调无果。

网友:
新入魔  帮顶  来向各位前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