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H4和X4两种机架飞行区别

楼主(2014-03-06):
四轴发展到今天好像大家不再满足X4一种样子,于是各种异型、H4出来,现在H4貌似很火,我也自己设计做了一个类似的架子,我现在就想问H4和X4到底有什么区别(电机轴同为等边四边形的情况下),在APM设置里为什么还多出来一个H4呢!?

网友A:
X机架的四个电机连线一般是正方形;而H型机架不一定是正方形,可能是长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X机架的四个电机连线一般是正方形;而H型机架不一定是正方形,可能是长方形。

如果h4的电机位也是正方形,是不是就得用x4?

网友:
其实都是飞个人觉得还是方形稳定

网友B:
其实好多H都是准异型..只是中心版变了..但是四个电机还是在一个正方形的四个角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h4的电机位也是正方形,是不是就得用x4?

X和H飞控模式可以互换,不会有任何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好多H都是准异型..只是中心版变了..但是四个电机还是在一个正方形的四个角上...

中心板变了不就等于飞控不在四个电机的正中间吗?
我以前试过,只要飞控的方向不错,错一些位置安装没有影响呀!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那些准异型只要四个电机之间都是等距的正方形,都可以按X4来飞行呢!请教爵爷,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和H飞控模式可以互换,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板变了不就等于飞控不在四个电机的正中间吗?
我以前试过,只要飞控的方向不错,错一些位置安装没有 ...

没错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只是放东西和携带的便利性不一样

网友C:
楼组 加下我qq 53967882 关于 无刷 mini四轴 的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组 加下我qq 53967882 关于 无刷 mini四轴 的一些问题

已经添加了,也是我论坛的这个名字。

网友D:
如果电机和飞控位置不变,H4和X4就没有区别,两种机架我都试过,APM根本不用设置,通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机和飞控位置不变,H4和X4就没有区别,两种机架我都试过,APM根本不用设置,通飞!!!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