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150多米炸机。损失奇迹。

楼主(2014-03-06):
用DJI产品两三年了。这次是最高炸机的一次,竟然是损失最低的一次。真是奇迹。
飞机配置:朗宇V3508 380KV 飞客550机架 MINI OSD 铂金30A电调 6S 5000 30C电池 DJI1555桨。Xa云台

下面是没炸时拍的。

检查结果:
经过好几天的检查。问题大概找到了,和NAZA没有关系
是一个铂金30A电调有问题了。电机 测试不转。大油门才动。
视频里抖就是这个电调输出有问题。对角抽。

网友:
飞客的机架给力啊

网友:
硬挂的 狗吗 还是有云台

网友:
这机架太结实了点,楼主找到炸机的原因没有!

网友:
550軸距配DJI 15吋槳 380KV電機似乎很不合理
自由落體!還翻真久看視頻只知道炸了!飛行中有果凍原因不詳!

网友:
看到完整的视频啦,其实有没有考虑过 是因为机架震动过于剧烈而导致的飞控抽风呢,我那蝎子也是在返航时出现的这个问题.....今天排查发现NAZA没准儿真得返厂了~

网友:
我的也发生过一个对角的浆来回抖动,感觉是忽然失去平衡一样。。。炸过2次了。一次是急转以后发生,还有一次是***打方向是发生。。。

网友:
等待后续发展

网友:
原因找到么

网友:
这是脚架给力!

网友:
哪是掉下来,动力还在的

网友:
飞控的问题吧,要是桨或电机问题会产生自旋但还是能迫降的。图像看的话机架震动大啊,要不就是硬挂加了减震,如果硬挂不要加减震反而效果好点。我的四轴飞桨录像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2790&extra=硬挂山狗,在有风的情况下飞的,图像有轻微的果冻

网友:
机架给力啊

网友A:
这个不是飞控的问题。LZ检查下电机和电调是否兼容。?或者是电调和电机虚焊?不要用香蕉头之类的。要直接焊死。。可以肯定的就是这次炸鸡是因为动力出了问题。跟飞控没半毛钱关系。我以前也飞多轴。大号被封。小号解答。把目标放在电调和电机上吧。肯定不是飞控

网友:
楼主要养成遇到情况闪掰手动模式的好习惯。你这个飞机,挂了云台果冻还那么明显,很可能是因为震动过大或者感度过高导致飞控抽风的,此时掰手动即可救起(非姿态模式)。装机时候万万注意桨平衡和电机调平,否则也会给炸鸡留底子。另外一切有罗盘和GPS参与工作的模式都是不安全的!

网友:
哇噻!这机炸的,我是说,有那么多人为你分析,安慰,你可大慰了 咱就不多嘴了。 只是~~~爱死你那个头像了   萌昏了吔~~~敢问去哪里截呀 求告!谢啦

网友:
损失小就好

网友:
这机架装1555桨?间距多少?lz运气真好。

网友B:
LZ你550轴距上15寸大桨,要稳才怪了,我以前520四轴,上11寸桨都没有上10寸桨稳。

网友:
来回抽,感觉像自激。难道是大桨加小鸡鸡的原因?

网友C:
刚开始抽风哪儿会儿,跟我的WKM好相似。。先是转向开始抽。。然后整体姿态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飞控的问题。LZ检查下电机和电调是否兼容。?或者是电调和电机虚焊?不要用香蕉头之类的。要直接焊 ...

不是虚焊和动力原因,回家检查过了,通电解锁一切正常,飞过去是姿态,掉头炸鸡前是切了GPS 之后出现不稳,翻滚,由于一档也是姿态,所以切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550轴距上15寸大桨,要稳才怪了,我以前520四轴,上11寸桨都没有上10寸桨稳。

绝对稳,修好上视屏给你们看,浆间距2cm左右.电机只有380kv,小浆力道不够.11到15的浆我都有.15的暴力飞过0油下降拉起非常快.满油航线急停.5级风抗风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抽风哪儿会儿,跟我的WKM好相似。。先是转向开始抽。。然后整体姿态完蛋。

没有你走运呀,我的一档也是姿态,以后不敢了.

网友:
电机没有停转,不然一样粉身

网友:
犀利。。。算是奇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绝对稳,修好上视屏给你们看,浆间距2cm左右.电机只有380kv,小浆力道不够.11到15的浆我都有.15的暴力飞过 ...

我MH750才上15寸桨。。。你这让我情何以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MH750才上15寸桨。。。你这让我情何以堪啊

我这10kg的e1400也只是1555

网友:
楼主,我已加您QQ,由我来跟进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你走运呀,我的一档也是姿态,以后不敢了.

保留手动模式档是绝对有必要的。。。救命稻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抽风哪儿会儿,跟我的WKM好相似。。先是转向开始抽。。然后整体姿态完蛋。

哈哈,还好练过

网友:
慰问···不过这炸鸡不是垂直自由落体···所以损失少吧···缓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