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配置是否能飞起来?新手来的。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14-03-06):
机架打算用SK450,电机是900KV的朗宇3108电机,飞越T系列的1055碳纤桨,电池用3S10000Mah,naza lite+GPS,好盈铂金30a电调。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450四轴5000MA电池就行了,10000重了一点

楼主:
DKY发表于2014-03-07 07:54:29
450四轴5000MA电池就行了,10000重了一点
请问5000Mah的电池大概能飞多久?

网友:
路过  我也新手

网友A:
估计飞20分钟吧,桨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飞20分钟吧,桨小了

感谢帮忙!

因为这个机架没有说明桨的参数,所以,自己选了个。这个机架最大支持多大的桨,你知道不?

网友A:
四轴:轴距乘以根号2除以25.4等于最大可用桨的大小
基本的几何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轴距乘以根号2除以25.4等于最大可用桨的大小
基本的几何原理

这个已经设计到专业的领域了。

为何不直接告诉我答案呢?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