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状零件加工

楼主(2014-03-07):
机器上面有很多长方形的零件,外形尺寸几乎没有什么精度要求,但是切口很平整,明显不是火焰切割之类的。因为对外围尺寸没有精度要求,应该是直接从钢板上下料就可以了,我想问一下这些零件是怎么从整块钢板上切下来的,是用锯切的吗

网友A:
激光。水刀选一

网友B:
说的比较隆统!楼上说的对。

网友C:
多数是激光切割

网友D:
钢板下料一般是火焰切割,然后精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激光。水刀选一
激光不能切太厚的板子,水刀太慢,而且精度差

网友E(2019-03-05):
批量生产,基本上是用冲切。

网友F:
我只有锯子和锉刀

网友G:
楼主说的是线切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