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教一下新人啊,我非常想航拍,但是卡片机、微单 ...
请各位指教一下新人啊,我非常想航拍,但是卡片机、微单等相机,空中快门怎么按啊

楼主(2014-03-07):
请各位指教一下新人啊,我飞了一年450,我现在非常想用多轴
航拍
,但是卡片机、微单等相机,在空中是怎么按快门啊?是改造了相机,通过
遥控器
来按快门,还是用专门的航拍相机,狗3在空中能拍照片吗?谢谢各位赐教了。

网友A:
相机可以找红外快门:通过一个遥控通道控制!
狗可以拍照,也可视频,但不能在空中转换

网友B:
我真想告诉你微单解决的链接,但需要冷静地上淘宝里搜一下“遥控快门线”。

网友C:
开了相机再飞嘛,完事了后期一下,视频跟图片都能有。

网友D:
我还在纠结中!

网友E:
微单一般都有红外线的遥控快门,卡片机常见的是用舵机压快门,也有把卡片机拆了引出快门线用遥控开关的。我自己就是用arduino自己做的一个遥控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感觉好复杂,我要郁闷了!

网友F:
我用过的跟你讲一下子 , SONY NEX 5N 网上有卖的遥控快门线,接在接收机上一个通道就可以控制录像或者拍摄了。 GH3相机 在DJI云台上已经有一根现成的遥控快门线,直接插在相机上就可以控制。
卡片机,以前Xaircraft公司出过舵机机械触动快门的,也还好用。 GOPOR和AS15都是在地面上按下快门,空中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