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能很少人会留意的电机问题。

楼主(2014-03-07):
前几天装好的四轴想试飞发现老是向一边返,以为是电调有问题,所以开皮看看,什也没有发现,最看看
电机
转速也有,百思不得其解,用手去对比发现没什么力,以为电机问题,今天心想对调一下电机看看是电机还是电调问题,因为我的电机和电调是火干在一起的,费了一番功夫拆了下来,问题发现了原来电机上的线是由多鼓漆包线摇在一起,我的红线上断了很多条使得电机没力,把所有线火干上,问题解决了.各位如有电机没力,可以看看检查一下线路,祝各位爽飞。。。。。。。。。

网友A:
没太看明白LZ想说什么……导线里断了几股?

网友B:
感谢提醒 这个大家还真不注意

网友C:
谁看懂什么意思了?

网友D:
漆包线焊接可不简单

网友E:
漆包线焊接要先刮漆,不然焊不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谁看懂什么意思了?
都看懂什么意思了
,说的是电机导线里断了几根,导致电机无力 ,让大家以后遇到电机无力的情况 检查导线是否断了啊 是好心提醒大家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