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小公主买个电机,不知道多少kv的合适,请大神指点一下啊。

楼主(2014-03-07):
我还是买36级的电机,然后我想问一下,3660跟3674除了长度不一样外,3674还有什么优点呢?
最后就是kv值了。我只跑3s跟4s,桨有原厂47直径铜桨,还有个37直径铝桨。
恳请告知kv值可选择范围,还有最合适的kv。
小弟谢过了。

网友A:
3660跟3674长度有区别,极数也会有区别。列如:豹子3660就分4极和2极,在相同电压下,相近KV值下,4极扭力大于2极。KV值越小,支持的电压就越高,扭力越大。当然,4极的价格也要高一些。

你用3S-4S跑船的话,建议用KV3000以下的电机(KV3000以下一般都支持4S,大于KV3000就不好说了),浆还是建议42-44就够了。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关键在于自己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60跟3674长度有区别,极数也会有区别。列如:豹子3660就分4极和2极,在相同电压下,相近KV值下,4极扭力 ...

那么说3674都是4级的?如果3660是4级的电机那么跟3674就只有长度的差别了对吧。桨是越小的越快吗?那大桨又是什么优点。

网友B:
3674的扭力要大些,输出功率也就要大些,这是不言而喻的,37的桨就够了,如果是3000kv的话47的桨的话你的电机会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74的扭力要大些,输出功率也就要大些,这是不言而喻的,37的桨就够了,如果是3000kv的话47的桨的话你的电 ...

我觉得KV3000以下的话,37浆保守了些,不要超过43应该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说3674都是4级的?如果3660是4级的电机那么跟3674就只有长度的差别了对吧。桨是越小的越快吗?那大桨 ...

就拿豹子电机来说,3674也有4极和2级之分,差价在100元以内,但就实际而言,我认为这两款电机差别不是很大!预算充足的话,3674的4极,某宝400多,预算有限的话,3660的2极,某宝300左右。
豹子电机标注LBA的是2极,标注LBP的是4极。

网友C:
看来楼主小公主已近抓到家里了,还上了灯光。晚上抱着她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74的扭力要大些,输出功率也就要大些,这是不言而喻的,37的桨就够了,如果是3000kv的话47的桨的话你的电 ...

前辈,那么就是说3000以下kv都能用47桨了?2000多kv用37桨是不是温度比用47的低,速度也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小公主已近抓到家里了,还上了灯光。晚上抱着她睡吧。

小公主太大条了,我的床太小。

网友D:
小公主始终是条游艇。风阻大。船身高。自重大。不可能象MONO或O的那样跑。再大的动力只会重。只要跑出他应有的速度60KM已经很好了。无必要再破百了。
有一定速度。跑的时间长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那么就是说3000以下kv都能用47桨了?2000多kv用37桨是不是温度比用47的低,速度也快点?

根据自己的一点经验,供参考,用3660的4级电机的话,上37的桨4s的话,kv值建议2800左右都可以,不要太高了,低kv配大桨的话电流会相对高些,但是不一定快的起来哦,转速还是高点,桨小点更节电,所以建议用37的桨,高kv的电机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公主始终是条游艇。风阻大。船身高。自重大。不可能象MONO或O的那样跑。再大的动力只会重。只要跑出他应 ...

虾哥言之有理,所以我最多就跑4s,求虾哥推荐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自己的一点经验,供参考,用3660的4级电机的话,上37的桨4s的话,kv值建议2800左右都可以,不要太高 ...

谢谢前辈指点,不胜感激。